花生给你出道题关于MC

楼主(2011-10-11):
文件如下,要求:
1.交流输入5V(相当于接一个交流变压器),将仪器或器件接好;
2.然后将输出测试的仪器或器件接好了
3.测出二个波形,请问输出的是什么波形,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并将文件上传。
好吗?

网友:
汗~~~
你就明说好了。。。非得这样~~~

网友:
MC里没有实时的示波器,只有各种分析。

这里选瞬态分析。。。。

第二个图里,最好是把 X Range、Y Range 都设置成自动,免得调整麻烦。鼠标所在的那一行都是按钮,点击就可以改变,但这是把该列所有字段都做改动。如果想单独改变某个输入框的表达式,可以手动输入,或者鼠标右键点击。

额外要注意 Maximum Time Step,如果波形与正常波形差距太大就修改它,一般情况下,俺建议 Time Range / Maximum Time Step = 10000。
步进点数太多的话,会占用很长的CPU时间,而且也没必要。

电路功能~~~看波形就知道了吧?运放在这里做比较器用,二极管限幅(避免运放损坏)~~4148就够了吧?

网友:
答出来有什么奖励?

楼主:
花生,好的,强!
我是搞不明白,波形出不来。才换种方式问问题的。不好意思。
刚下载还看不懂。
这个电路是一位网友在工作中的不断修正总结,并改进后的最终版本,将正弦波转成方波,然后检测过零点已在产品中应用。
我觉得不错,所以在这里分享一下:http://blog.163.com/tianyake@yeah/blog/static/7493314120108573750525/
根据你的提示做把波形从输入交流--》运放输入--》输出,做出来了,见下图,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这是什么软件画的?
另:网易那网址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croCap的仿真文件。

网友:
谢了,刚知道有MicroCap这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帮我找一下光耦吧,我找不到PC817.

网友:
MC 只带了个4N33,先用着吧。
俺上次找的光耦模型不知哪儿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以下电路交流电通过光耦后频率增加了一倍是不?能在图上直接显示OUT输出点波形的频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只能在曲线中测量出频率。

我单独发个帖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在研究春风的电源的,他的过零控制用的是这样的电路,我感觉不是过零检测,只不过是有脉冲检测罢了,因为从图上看出来,它不在过零点啊。看看我的仿制电路吧。是不是呢?

春风的过零点电路 (原文件名:春风过零点检测电路.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不清楚那个光耦的作用。

有的时候只是需要个方波,并不要求严格的过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感觉它只是个方波检测,只要有这个脉冲表示电源上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很有可能是检测是否有交流电源输入。。。。毕竟如果检测直流的话,还有电容放电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7905  7805也没啊?
1楼的运放的电源不接,不是完美的方波,也有输出波形么,为什么?
你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