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元件库

楼主(2011-10-11):
protel99se 的元件库怎么无法识别啊?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是添加不进来还是怎样,曾经遇到过添加不进来的情况,后来设置一下计算机的用户,然后以这个用户登录,再进入软件就可以添加了,当然这仅限于用的是盗版的,正版的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