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1驱动单相直流无刷有感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0-12):
小弟最近在做单相直流无刷有感电机的驱动,用IR2101来驱动的,IR2101VCC端接的是15V电压,上桥的两个NMOSEFT用PWM来控制,下桥的两个NMOSEFT互补恒通的方式控制,NMOSEFT型号为10N60/TO-220,在测试时,进入两个IR2101四个信号是正常的,从IR2101出来的四个信号,下桥的两路信号跟进入时信号一致,上桥的两路信号跟进入时不一样,出来的信号波形一直在10V以上,回不到零。上桥的两个MOSEFT未见导通。

楼主:
这是我的部分驱动电路,下桥的两路信号是恒通的,上桥是PWM占空比可调,为什么从HO出来的信号波形在10V以上,接电机时,电机不能转动。

楼主:
IR2101驱动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018211141.png)

楼主:
当上桥的PWM占空比开到100%时跟下桥的波形一样,同一组的2101上下桥波形互补。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图画错了,仔细对照datasheet上面的接法看看。

网友:
哥们,接错了怎么输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我画错了,L1的一端应该是接2101的VS脚的,我在测试时,电路连接是对的,L1,L2接单相电机的绕组。
我昨天测了下,Q1的G,S两端的电压差,从波形来看,峰值在3.5V左右,不知道有没有导通,反正电机是没有转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我画错了,L1的一端应该是接2101的VS脚的,我在测试时,电路连接是对的,L1,L2接单相电机的绕组。
我昨天测了下,Q1的G,S两端的电压差,从波形来看,峰值在3.5V左右,不知道有没有导通,反正电机是没有转动的。

楼主:
G,S两端的波形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