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恒流源在功放电路中怎么应用

楼主(2011-10-12):
在音频放大电路里加上镜像恒流源时静态工作点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2012-04-12):
镜像恒流源的三极管不需要设置工作点的吧

网友:
可以代替输入级推动级集电极电阻,提高动态,可以和电压源配合成动态偏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