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Performance Tag Mode(性能标签模式)的使用

楼主(2011-10-12):
以瞬态分析模式为例,先点击 Performance Tag Mode 按钮,然后在瞬态分析曲线窗口内点击(任意位置)

弹出对话框 Performance Tag,点击 Get:

弹出对话框 Get Performance Function,选择合适的函数,以及所要测量的曲线(Y轴表达式)并确定

之后得到如下函数,点击确定

这样就能看到频率值了。然后点击进入选择模式

选择标签上的黑点(handle),可以进行拖动、删除了。双击则可以进入编辑状态。

注意函数中的最后一个参数,以峰值测量为例,这个参数就指明第几个峰值点。

补充一下:
所有标签模式都是以数据点为基础的,所以往往会出现移动了标签指向的曲线点却和理想的不在同一个点的情况,打开 data point显示就能明白了。
如果需要更多的数据点,可以减小步进时间。
下面这个图就是一个默认的步进时间下开启了数据点显示的截图。两个标签分别是水平标签及普通标签模式。

网友:
好的,我测试一下。不错!

网友:
这种帖子越多越好

网友(2012-08-31):
软件好难装啊!

网友(2012-12-26):
marK下楼主的文章

网友(2013-03-12):
我安装好了,但是很多不会用,没有一个很好的教材,自己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