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用pic做的电容触摸按钮的灵敏度怎样调可以调到最合适

楼主(2011-10-12):
最近做了电容式触摸按钮,程序写好了,但就是灵敏度总是不合适,关键是average值和trip值这两个值,我以前一直人工调,后来我问了卖pic16f系列的芯片代理商,他们说要用mTouch诊断工具来弄。可以查找出最合适的average值和trip值。人工调没用。。。你们有过相关的工作或者调过得经验。你们是怎样调出合适的average值和trip值?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容触摸不是很炮火吗?你们都没玩过?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应用的需要调整阀值, 人工调整阀值到手感最好即可, 没必要用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一个average1000多,trip值300多,我知道average是由所作的电路有关,可以计算出来,但我希望先得到一个较准的average和trip,然后再手工调,现在我要的是最开始的average值和trip值。是不是设计这种产品时有个标准的笼统的average值和trip值?而手工调得情况下很难调到最开始的average值和trip值。我现在困惑的是最开始的average值和trip值。你是怎样得到最开始的average值和trip值?

网友:
应该都是先进行测试得到初值的吧,不然水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值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做这个啊。。。现在头痛的就是怎么大概知道average和trip的初始值,然后再精确调

网友:
第一次上电, 你需要测量按键未按下时的average值, 同时根据需要确定trip值. 为了适应环境变化, 你还必须让average和trip值跟随. 可参阅microchip基本的例程. 要做好触摸按键, 还需要做一些抗干扰算法, 比如防水, 防电磁干扰等!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每次上电的时候取N次按键未被按压时的平均值以及最小值,当有扫描到明显低于平均值并低于最小值时认为有按键被按压,扫描N次结果一样则确定按键被按压,取认为按键被按压时的N次扫描的平均值及最大值,这样取按键未被按压和被按压的平均值差值再乘以80%为trip值。

网友:
上面的方法等于每次上电都将按键未被按压的average及trip值针对对环境进行一次调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现在碰到电磁干扰问题了。。。就是单独拿触摸按钮模块测试时一切正常,但。。。安到电梯上时,没按他妈地就一闪一闪地亮。我电梯的外壳是铁块,怎样写一个抗电磁干扰算法?大概流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现在碰到电磁干扰问题了。。。就是单独拿触摸按钮模块测试时一切正常,但。。。安到电梯上时,没按他妈地就一闪一闪地亮。我电梯的外壳是铁块,怎样写一个抗电磁干扰算法?大概流程。。。

电梯?!别搞出人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显示灯亮效果。。。跟控制无关。。。控制的若用pic芯片肯定死人,用飞思卡尔的

网友:
电梯用这个,恐怖。。。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的这个是总工程里的一小部分,一般电梯按钮用用力按的按钮,现在想开发触摸的按钮,就是轻轻一点,感应到了,然后按钮亮了,(这样可以防止深黑的夜晚你一个人坐电梯,突然有鬼来按按钮想进来害你,我这个鬼不能按的,因为他响应人的手指。鬼跟人不一样。。。)呵呵

网友:
电梯用触摸按键, 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 这个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方案, 劝你总工赶紧放弃.

网友(2011-11-28):
触摸屏可靠性怎么样?最近要入手触摸屏了,应用在电器产品上

网友(2014-01-16):
应该使用microchip的mTouch库来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