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和普源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1-10-12):
想问问有用过这2种机器的朋友-那种性价比更好点!!!

网友:
哇,看样子不错哦

网友:
1楼别扯了,AG4151淘宝价11800元。

网友:
性价比比较好的,普源DG1022以及新品DG4062

普源DG4000系列信号发生器 (原文件名:dg4000f.jpg)

普源DG4000系列信号发生器侧面 (原文件名:dg4000c.jpg)

普源DG4000系列信号发生器后面 (原文件名:dg4000r.jpg)

普源DG4000系列信号发生器操作界面 (原文件名:DG4000PL.jpg)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帮忙分析了一下----我只是玩玩罢了---现在考虑普源的DG1022和安泰信的ATF20B价格在1000多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你好,普源的dg1022好这个机器在脉冲模式时,不能连续调整占空比,连续调整时,输出混乱不是想要的脉冲。电话联系厂家工程师,告知采用DDS芯片的,就这样,他NND.有这个信号发生器的可以试试,看我说的对否。你能解决吗?谢谢

楼主:
呵呵----到底那种机器好撒!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A:

脉冲连续调占空比是正常的.正常是指什么情况啊?请做详细说明。

同问能否连续可调?就是输出不间断变化。是否修改占空比时,DDS不需要重新配置,否则DDS一关一开就跟普源的那个一样了。

技术支持的或者销售的不要动不动我们的“正常”,不说实质的问题,净忽悠小老百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上你好,普源的dg1022好这个机器在脉冲模式时,不能连续调整占空比,连续调整时,输出混乱不是想要的脉冲。电话联系厂家工程师,告知采用dds芯片的,就这样,他nnd.有这个信号发生器的可以试试,看我说的对否。你能解决吗?谢谢

不能连续调整是什么意思。我们公司有一台dg1022,可以不停旋转旋钮调整。只是在方波模式下占空比只能20%-80%。要在脉冲模式下实现1%-99%。旋钮调整时手感不是很好:感觉不到旋钮到位即有时会多或少跳一个数字。需要很仔细小心的调才可以。不过转换脉冲瞬间可以感觉到切换像开关切换了一下一样,是指这个吗?

网友:
owon的估计是调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但是用比较器的话,低频抖动会很厉害的~~~~~~

而普源的机器DG1022,看拆解图全部使用波表实现的,就会出现那个问题了;

这个脉冲的问题只是实现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
mark,有清楚的给个建议,想入手

网友:
我也看上DG1022了,用过的说说缺点,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网上看不到缺点

网友:
主要看你用来干嘛啦,就国内的这几家来看,我觉得普源还是比较靠谱的。其实,你可以去电子市场看看嘛,实物的比较比说什么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