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 GY-50三轴陀螺仪

楼主(2011-10-12):
L3G4200D   GY-50三轴陀螺仪 测的角速度值都大于300dps,但我选用的量程最大值是250dps,请问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你怎么知道 是 大于 300dps。

dps 的意思是  每秒 每度的意思

网友:
度每秒吧?

网友:
楼主反面是什么样的,上个照片瞅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dps是°/s 的意思   我用上位机显示了 超过了300dps 。但是最大量程是250dps啊 。。。。

楼主:
用vb做了个上位机显示    测了下超过了300dps 。但是最大量程是250dps

楼主:
本来想发个上位机图的  怎么发不了啊 编辑不了

楼主:
自己顶下 帖子别沉了

网友:
把贴顶上去啊,我最近也在弄着芯片,已经能正常通讯了,今晚去测数据,做了个可以调速的步进电机来测试,楼主是怎么测试的呢?

网友:
还有楼主是怎么算出角度的呢,如果量程是250度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算吧:读出寄存器的值,求其补码,再乘以8.75/10,不知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楼主是怎么算出角度的呢,如果量程是250度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算吧:读出寄存器的值,求其补码,再乘以8.75/10,不知对不对
----------------------------------------------------------------------
用读出寄存器的值,求其补码,再乘以0.00875  我是这样的

你初始化L3G4200D怎么配置的啊,我可能初始化不太对(我感觉是),你的CTRL_REG1到CTRL_REG5,即(20H到24H)是赋的什么值?
等待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贴顶上去啊,我最近也在弄着芯片,已经能正常通讯了,今晚去测数据,做了个可以调速的步进电机来测试,楼主是怎么测试的呢?

我测试数据是通过上位机来测的,用485通信 ,获得值在上位机上实时显示,画出图来。。。

网友:
打欠几个0了,应该是乘以8.75/1000,也就是楼主说的0.00875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是用什么测试平台呢,是不是也是弄一个转速可以控制的装置呢,为这个测试平台头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是用什么测试平台呢,是不是也是弄一个转速可以控制的装置呢,为这个测试平台头疼啊

没有测试平台啊 ,我测试数据是通过上位机来测的,用485通信 ,获得值在上位机上实时显示,画出图来。。。
我想问问你初始化L3G4200D怎么配置的啊,我可能初始化不太对(我感觉是),你的CTRL_REG1到CTRL_REG5,即(20H到24H)是赋的什么值?
等待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初始化是参考买家给得程序
    byData[0] = 0xEF; // CTRL_REG1
    byData[1] = 0x00; // CTRL_REG2
    byData[2] = 0x00; // CTRL_REG3
    byData[3] = 0x00; // CTRL_REG4.
    byData[4] = 0x00; // CTRL_REG5
    byData[5] = 0x00; // REFERENCE

读出来的数据没有出现300这么大的哦,以下是换算成角度时,芯片静止时的dps
-000.0   -000.3   -000.1   +000.2   -000.7   -000.1   +000.1   -000.1   -000.5   +000.2   -000.7   -000.4   -000.5   -000.8   +000.0   -000.3   +000.3   +000.0   -000.2   -000.3   -000.1   -000.2   +000.1   -000.3   -000.3   -000.5   -000.7   -000.5   +000.1   -000.7   -000.6   -000.2   -000.7   +000.1   -000.1   -000.7   -000.4   -000.3   -000.2   -000.3   -000.8   -000.8   -000.8   +000.1   -000.5   -000.1   -000.0   -000.4

网友B:
对了,其实不用求补码的,直接乘以0.00875就行了,我现在是这样,先取出数据,合并成16位的int型,判断其正负,正的打印“+”,负的打印“-”,接着求绝对值,然后乘以0.00875,悲剧,看来我C语言基础很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值蛮准确的啊  我用你的初始化试了下,还是不行,能加你QQ聊吗?这聊的太费劲了。。

网友:
可以啊,我的qq472586486

网友(2012-10-28):
引用 网友B:
对了,其实不用求补码的,直接乘以0.00875就行了,我现在是这样,先取出数据,合并成16位的int型,判断其正 ...

我读出来的值和你的差不多,请问下,怎么讲角速度转换成角度呢?

网友(2013-03-08):
我也纠结这个问题 怎么把数据转换成角度?  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