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迷津,一个简单的数码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1-10-12):
高手请指点迷津,一个简单的数码管驱动问题

我是按照书上画的,文字也是照着书上的打上去的

因为,三极管位是PNP型的,也就是说基极是低电平才会导通的,是吧?那如图上的,单片机的,位驱动是P2口的高四位的低电平驱动还是高电平呢?
求解?

网友:
你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网友:
重要的还要看购买到的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

网友:
你的图上的是共阳的。

网友:
这个驱动对应的是共阳数码管

楼主:
因为是PNP,三极管作为开关用得时候是低电平导通的,但是书上说是高电平驱动位选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因为是PNP,三极管作为开关用得时候是低电平导通的,但是书上说是高电平驱动位选的 。所以有点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共阳的,我不解的是,PNP三极管,不是基极低电平才导通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我不解的是,PNP三极管,不是基极低电平才导通的吗?怎么会是P2口高四位高电平驱动的呢?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你试验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是自己在画板子吗  你可以用protues仿真一下  再说也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都是程序设置的问题编程时可以改啊 我认为应该是低电平  你说的很清楚了呀

网友:
自己实践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C8051 郁闷呀,竟然无法开通和关断P管,不管高低,都是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我不解的是,pnp三极管,不是基极低电平才导通的吗?怎么会是p2口高四位高电平驱动的呢?

楼主 的图是不是画错了,2N3906的射极怎么会接到电源上?

网友:
肯定低电平嘛

网友:
模电 ,数电学了没?

网友:
三极管的B极连个限流电阻都不接?等烧哦

网友:
P24拉低,P0全低 一个8就亮了,同问 模电 ,数电学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了。问过老师,是课本出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了一点。我是机电方向的。课本写错了。。已经向老师纠正了这个低级的错误。。

网友:
都为低电平选中,基极需要串电阻,基极发射级之间最好也加一电阻。

网友(2013-02-09):
我最尊敬的是当年的老师!最看不起的是现在的老师!要加限流电阻在基极!否则仿真会认为烧死PN结而形成不定态!设看是灰色的吗

网友:
不能照本宣科,官方手册都不少错误。一定要试验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