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的Tx_underflow问题

楼主(2011-10-12):
CC1110的RF模块的RFIF寄存器中有个Tx_underflow标志位,这个标志位什么时候置位?和RFTXRXIF标志位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是手册上的说明,不太明白.
InTX,theradio will enterTX_UNDERFLOW state (RFIF.IRQ_TXUVF and RFIF.IRQ_DONE will be asserted)if too few bytes are written to the RFD register compared to what the radio expect.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些看不明白,Tx_underflow标志位好像是说你发送的实际字节数与发送的第一个字节(表示发字节数)表示的少会出现错误,接收错误标志是有时接收到的数据溢出好像会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