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开关电源,求教,谢谢

楼主(2011-10-12):
最近用34063搭了一个阔流的电源,从资料中得知可以从原本的1.5A阔流到4A,但是在阔流后用滑动变阻器测试是发现,当负载增大后,输出的电压稳不住,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减小,本来以为是三极管的功率不够,不过后来改换三极管后还是有原来的问题。此电路为升压,输出可调电路。当电压为10~15V输出的电压为最稳,不过当负载增大也出现电压稳不住的问题。输出电开始压不稳时,总电流大概在1.5~1.8A之间。请论坛的高手给点指导··

网友:
兄弟,给个图呵。

网友:
二极管速度够吗?

楼主:
我用地的是大功率的二极管,不过不知如何判断二极管的速度是否够`
麻烦再看下原理图,指点一下

楼主:
不太懂Rsc如何取值,可以讲解下吗,谢了

网友:
期待解答,哈哈。新手上路,也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地的是大功率的二极管,不过不知如何判断二极管的速度是否够`
麻烦再看下原理图,指点一下

res太大会对输出电压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rsc大了

res太大会对输出电压有影响吗?

楼主:
Res是用来检测电流的,其原理是通过Res上的压降来间接获得电流的大小,从而起到限流的作用。一般Res的取值是要看需要的,如果所需的电流较大,则可以使Res的取值相对小一点,从而使其压降在电流较大是才使芯片停止工作以保护芯片。

网友:
个人猜想:如果不是Res大了就可能是100UH电感大了内阻也大了,或者大电流电感饱和了

楼主(2011-11-23):
回复 网友C:

我换过电感,用的是电感量各种大小(40uH~600uH左右),漆包线各种粗细(0.15,0.5,0.7,1.0),但是仍然没用······
应该不是电感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T的值是图上标的嘛?太大了

网友:
RSC直接短路好了~ 这样内部就不会因为过流而关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电容标错了,实际用的是1500PF的。

楼主:
Ct的大小控制电路的工作频率,因此二极管的速度也受Ct的影响。

网友:
这个电路效率很低,效率和Ct的大小有关,换小Ct试一下,另外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波形占空比,当占空比大于50%时,效率开始降低,你想一下极限情况,占空比最大时,就不升压了,能量全被三极管和电感消耗了。

网友:
虽然说34063比较便宜,但是大电流的情况下,不建议用这个器件,不够麻烦的。

网友:
大电流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经过很长时间的调试,大概的原因就是这个···

网友:
4A啊,还是选个高级些的芯片吧,推荐aoz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