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山寨msp430 uif能不能自动更新固件?

楼主(2011-10-12):
如题!我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山寨的msp430 usb仿真器,不过不能自动更新固件,店家提供的更新方法很麻烦,而且一旦更换高版本的软件,还要重新更新固件,公司用的仿真器都是自动更新固件的,有没有办法修改,让usb仿真器自动更新固件?

网友:
如果是简版的,那就只能采用刷固件升级的方式。

楼主:
应该是简版的,一个光耦都没有,升级需要焊上拆下一个0欧电阻,还要不停切换3个跳线,麻烦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网友:
传一个完整版的UIF原理图,自己对照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