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INUX环境下,增加两个以太网接口,并可以分别配置网口相关参数。。。。LINUX软件

楼主(2011-10-12):
嵌入式CORTEX-A8单片机,需要提供两个以太网RJ45接口。使用两片DM9000芯片。硬件连接比较简单,只需要把片选地址搞成不同。软件上,PORTING一个以太网口也较容易,把默认的以太网口CONFIG打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同时实现两个以太网口,两个不同的IP地址,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做?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提供一点参考意见哦。。。。。拜谢先!

网友:
没试过两个dm9000的……,我试过DM9K+usb上网卡的。

不过你说的情况完全是网络问题,和硬件没什么关系(看你都能搞定)。

双网卡么,主要注意下网关的问题,也就是默认路由就好啦。这个在linux比较容易遇到。

网友:
这个要修改内核吧,多注_册一个以太网设备。
看一下你的内核源码里目标板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试过两个dm9000的……,我试过dm9k+usb上网卡的。
不过你说的情况完全是网络问题,和硬件没什么关系(看你都能搞定)。
双网卡么,主要注意下网关的问题,也就是默认路由就好啦。这个在linux比较容易遇到。

是不是驱动只写一个,还是要写两个独立的网口驱动?编译选项中分别加上两个网口的驱动编译连接。网关具体是指哪些软件?好像很深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修改内核吧,多注_册一个以太网设备。
看一下你的内核源码里目标板的初始化文件。

内核很大的哦,有没有具体指哪个呢?对LINUX不太熟悉,请多多指教。

网友:
????
为什么修改?
难道PC上装两个相同型号的网卡就要改内核? 那网管不就死的心都有了?
确切的说要修改驱动, 就是增加多一个网卡的kmalloc, 看着driver修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lz的话看来,我以为你能搞定驱动的问题,在谈网络问题。

http://www.100ask.net/showtopic-1865.aspx  2440的思路是这样的,A8这么高级没玩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
为什么修改?
难道pc上装两个相同型号的网卡就要改内核? 那网管不就死的心都有了?
确切的说要修改驱动, 就是增加多一个网卡的kmalloc, 看着driver修改吧.
pc能和嵌入式一样吗?你见过arm上装上linux,然后一个个驱动挨个insmod嘛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个交换机,这样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修改内核吧,多注_册一个以太网设备。
看一下你的内核源码里目标板的初始化文件。

内核很大的哦,有没有具体指哪个呢?对linux不太熟悉,请多多指教。
linux网卡驱动一般是平台设备驱动,需要编译在内核里,启动的时候probe上对应的设备
芯片厂商会对官方kernel有个patch,里面一般会有一个板的初始化程序,类似于board_init.c 之类的,里面有平台设备的注_册信息,包括中断等,你可以试下根据对应原有的网卡设备信息注_册函数,添加一个新网卡的注_册函数。当然也可像6楼说的那样,直接修改驱动添加设备信息,当然这个驱动也是编译到内核里的,一般不会作为module手工加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修改内核吧,多注_册一个以太网设备。
看一下你的内核源码里目标板的初始化文件。
内核很大的哦,有没有具体指哪个呢?对linux不太熟悉,请多多指教。
linux网卡驱动一般是平台设备驱动,需要编译在内核里,启动的时候probe上对应的设备
芯片厂商会对官方kernel有个patch,里面一般会有一个板的初始化程序,类似于board_init.c 之类的,里面有平台设备的注_册信息,包括中断等,你可以试下根据对应原有的网卡......

增加网卡的思路按你的说法,大概清楚了。不过,除驱动以外,不知道还有没有KERNEL的其它工作要做。比如在PC上的网上邻居里,设置以太网配置的时候,除了以太网IP地址,还有一些网关啥的要设置。这些配置界面在LINUX下如何增加呢?因为我们增加了两个以太网口,大概也是要针对不同的IP口进行相应的配置。更重要的是,与这些配置关联的程序会有哪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从lz的话看来,我以为你能搞定驱动的问题,在谈网络问题。
http://www.100ask.net/showtopic-1865.aspx  2440的思路是这样的,a8这么高级没玩过。

在我看来,驱动和网络都是需要修改的吧。驱动需要增加另外一个以太网口,除了片选地址和中断不同外,其它好像一样,这个驱动是不是简单修改一下就可以了?2440跑WINCE,也是玩过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
为什么修改?
难道pc上装两个相同型号的网卡就要改内核? 那网管不就死的心都有了?
确切的说要修改驱动, 就是增加多一个网卡的kmalloc, 看着driver修改吧.
pc能和嵌入式一样吗?你见过arm上装上linux,然后一个个驱动挨个insmod嘛

非常有道理,LINUX和XP是完全不同的OS,不修改和增加,LINUX应该不会自动设别的吧。况且很多PC电脑的标配也只是一个网口,如果配置成两个,应该也不是比想象的那么容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考虑加一个交换机,这样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你说的是以太网交换机啊?哈哈,这个成本就海了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不会吧,我以为你就问双网卡的问题,再弄下去,就是整个思路啦……

你单个网卡调通啦,就可以考虑剩下的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修改内核吧,多注_册一个以太网设备。
看一下你的内核源码里目标板的初始化文件。
内核很大的哦,有没有具体指哪个呢?对linux不太熟悉,请多多指教。
linux网卡驱动一般是平台设备驱动,需要编译在内核里,启动的时候probe上对应的设备
芯片厂商会对官方kernel有个patch,里面一般会有一个板的初始化程序,类似于board_init.c 之类的,里面有平台设备的注_册信......
其它的应该没什么关系,只要内核启动时能识别出第二个网卡,并且驱动加载成功了,那也就没多大问题了
配置ip地址网关什么的很简单阿,ifconfig eth0 和ifconfig eth1就行了,后面跟参数,一般eth0就是第一个网卡,eth1就是第二个网卡。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内核里面其他设备是怎么添加的~
在哪个文件我不记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试过linux装双网卡你就会明白啦,ifconfig eth0/1只是第一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可以考虑加一个交换机,这样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你说的是以太网交换机啊?哈哈,这个成本就海了去了。

加交换芯片成本不会很高,不清楚dm9000什么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试过linux装双网卡你就会明白啦,ifconfig eth0/1只是第一步。

那么后面还有几步啊?有点不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修改内核吧,多注_册一个以太网设备。
看一下你的内核源码里目标板的初始化文件。
内核很大的哦,有没有具体指哪个呢?对linux不太熟悉,请多多指教。
linux网卡驱动一般是平台设备驱动,需要编译在内核里,启动的时候probe上对应的设备
芯片厂商会对官方kernel有个patch,里面一般会有一个板的初始化程序,类似于board_in......

这么说,接下去就是写SOCKET程序了,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可以考虑加一个交换机,这样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你说的是以太网交换机啊?哈哈,这个成本就海了去了。
加交换芯片成本不会很高,不清楚dm9000什么价格。

交换机芯片具体是个什么概念啊?帮忙科普一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先搞懂你想干嘛……

我怎么感觉你什么都不懂(就这个产品),就要做整个产品?如果照我的理解,你先想想好你要做什么?然后找办法。

然后明白硬件上MAC、PHY ,swich ,各个协议层,你如果一个方面都不懂,别人怎么才能使你明白?

如果你能说清楚你要做什么(或者实现什么功能),别人会提供思路和想法,你在实现想法的时候就问题,别人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就这个事情:你如果用A8(主机)连接两个隔离的网络,就要用两个DM9000。
            如果你只要想出来两个以太网口,可以用DM9000+3口_交换机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你先搞懂你想干嘛……
我怎么感觉你什么都不懂(就这个产品),就要做整个产品?如果照我的理解,你先想想好你要做什么?然后找办法。
然后明白硬件上mac、phy ,swich ,各个协议层,你如果一个方面都不懂,别人怎么才能使你明白?
如果你能说清楚你要做什么(或者实现什么功能),别人会提供思路和想法,你在实现想法的时候就问题,别人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就这个事情:你如果用a8(主机)连接两个隔离的网络,就要用两个dm9000。
            如果你只要想出来两个以太网口,可以用dm9000+3口_交换机芯片。

这个这个。。。想干吗还是非常清楚的。已经使用了两个DM9000芯片,一个用于内部局域网通信,也就是机内上下位机的通信;另一个是用于广域网的,就是可以远程控制和维护。对于LINUX确实才开始学习,所以,在LINUX下,实现以太网驱动,一些网关设置,和SOCKET编程,还比较模糊。当然啦,系统和应用软件都是要自己开发的,最好能在ANDROID系统上运行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要的是两个网络必要要隔离么?

如果只要实现你的功能,1个DM9000+交换机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重要的是两个网络必要要隔离么?
如果只要实现你的功能,1个dm9000+交换机也可以。

如果不隔离的话,其实只需要一个以太网口就可以了。这个肯定是想隔离和不受外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