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433M的遥控器电路,没有想象中的好对付.大家交流指点一下.>>&

楼主(2011-10-12):
上面的两个图是我的PCB,最下面的是参考的遥控器PCB.本来是想参考其PCB电感(或天线吧)及其元件布局的,但由于空间有限,做了一些调整.

现在我的PCB回来了,装机调试,各方面都比较正常,除了315M/433M的发射部份,距离达不到正常的遥控器的那样的.自已专门用一个386接接收模块的信号输出,驱动一个喇叭,用声音大小,对比发射头是否正常.
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调试设计经验,也不知自已的PCB设计是否正确,请大家有这方面设计经验的指点一下,我应如何处理,才能使发射头达到正常的性能.

这是我另一个贴子的连接:<<<<<<<<<<<<<<<<<<<<请教一个关于315M/433M遥控器板载PCB天线的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8042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315m&bbs_id=9999

网友:
呵呵,我手上还有两个板子,准备抄了。。。。。。。。

网友:
兩个PCB天线已经重叠于拉桿天线已形成耦合,则兩个4pF回路可以省去。PCB天线够大圈则足以发射功率,相较之下拉桿天线的发射量不大。  兩个4pF回路引线必須刪除,因间隔太短(理论要间隔2w~3w)否则两頻道相互干扰。 两頻道434除315的平方约为1.9在相同 PCB天线
(电感性)时电容相差1.9倍,不会兩组都是4.7pF和6pF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人啊!学习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兩个pcb天线已经重叠于拉桿天线已形成耦合,则兩个4pf回路可以省去。pcb天线够大圈则足以发射功率,相较之下拉桿天线的发射量不大。  兩个4pf回路引线必須刪除,因间隔太短(理论要间隔2w~3w)否则两頻道相互干扰。 两頻道434除315的平方约为1.9在相同 pcb天线
(电感性)时电容相差1.9倍,不会兩组都是4.7pf和6pf 。

1.我的两个频道的PCB天线,最后都是直接和拉杆天线相接的.
2.我分析过厂家成品的315M/433M的遥控器,他们用的PCB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上面的几个电容不同,现在我的路线中,也是参考这种方式,PCB线路一样,只是电容的参数不同.用这种方式,两上频道都能工作,就是距离不远,也试过更换了多种电容的参数,还有不行.
3.yeutay 后面所说的,可惜在下愚昧,就有些不太明白了,能否再详细解说一下.多谢.

网友(2012-02-15):
确实难对付, 最近发现效果好的是 铁将军的 双向遥控器 1节7号电池,遥控距离还远,相当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