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频率 采样速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12):
看到有人解释:

采样频率是一秒内采样的数量,单位是多少个/秒,采样速率是采样的速度,一般是次/秒。

我还是分不太清这两个概念,下面是AD采样的程序,有没有大侠给详细解释下,多谢多谢

#define SYSCLK       18432000          // SYSCLK 频率 Hz

#define SAMPLE_RATE  100000            // Sample frequency in Hz
                                       // 采样频率 Hz

......

TIMER3_Init (SYSCLK/SAMPLE_RATE);   // initialize Timer3 to overflow at sample rate
                                   // 初始化定时器 3 以采样速率溢出

本人理解为  SYSCLK/SAMPLE_RATE  这个比值结果为一次采样所需要的系统时钟个数,应该是正确的吧

网友:
我觉得AD的采样频率和采样速率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
你那个SYS是系统时钟,下边那个事采样时钟啊 ,采样速率是你采样的时钟。
你那个比值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采样一个值隔了多少个周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觉着也差不多的,应该是数值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这么理解吧,只是这两个概念依然不是很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