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个专业软件丢掉安装盘,现在硬盘小了,机器也速度也不行,想给软件换个窝!大家有

楼主(2011-10-12):
有个专业软件丢掉安装盘,现在硬盘小了,机器也速度也不行,想给软件换个窝!大家有什么办法啊!
说明;
1.专业软件:肯定不是那么容易重新得到的。找厂家或是网上找找是行不通的。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行不,就是将软件的系统用ghost做个系统备份,再将备份更新到新的硬盘中。不知道行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网友:
ghost系统盘,复制该软件的安装目录(加入不在系统盘的话)到新盘的相同目录,兴许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1.先做个GHOST备份 1.GHO 保存 (备本地硬盘恢复使用)
2.sysprep做系统封装
3.封装重启直接做GHOST
4.到其他电脑恢复

注意:如果软件识别硬件配置 如CPU,主板BIOS, 以上方法不可行!!!

网友:
现在什么软件没有下载的?

网友:
一楼的正解。专业软件好多都认硬件的。不知你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如果该软件涉及到注_册表,主板CMOS注_册,网卡注_册,硬盘ID注_册,有文件保存到SYSTEM32等情况,基本无解,除非你达到黑客级水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硬盘对硬盘的克隆,这样就可以保持各个分区间的关系。只要软件不是通过检测硬盘序列号来防盗版的基本没问题。

网友:
十有八九GHOST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