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输入端跨接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10-12):
小弟刚开始学习 请问输入端跨接电容的作用 另外可不可以不接电阻R1啊,直接将电压信号加到输入端,加在这里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下面这个是我用multisim仿真的结果,第一副去掉电阻和电容
第二副 去掉保留电阻或电容;保留电阻和电容

网友:
等待高人,学习中,,,

网友:
Lm393是比较器,输出端是低电平或oc门,需要上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