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AM2303 温湿度传感器的,湿度有误差,讨论下。

楼主(2011-10-13):
最近在使用AM2303 奥松的温湿度传感器,测出来温度还是挺准确的。基本在正负0.3度左右。
但是湿度就不是那么理想了。我测试 85℃ 85%条件时候,温度是85℃,湿度是96%
25度情况下,湿度设定的是60%以上时候。测试结果都是比实际大11%
60%以下没各10%就越来越接近设定值。

这个传感器的温度和湿度差距怎么这么大。温度非常准确,湿度误差这么大。正负5以内能接受。
回头上测试结果截图。
测试环境是工业温湿度箱。

网友:
我用过DHT11  也是奥松的。 说明书说湿度误差正负5%,但实际发现其测出来的湿度与我用机械式湿度计测出来的湿度差别还是比较大,两者有4%-11%的差别(在不同温度下18-27度),当然我不能肯定是DHT11测不准,因为有可能是机械式湿度计不准,亦或是他们两个都不准。

网友:
85℃ 85%条件
这个是怎么搞得

网友(2012-12-03):
。。。这东西采样太慢了。。。

网友:
用软件校准一下可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