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功耗最低的MCU-EFM32(超越430)

楼主(2011-10-13):
EFM32推出100种新的以Cortex-M3为内核低功耗微控制器

新闻事件:
     *  EFM32推出100种新的以Cortex-M3为内核低功耗微控制器
事件影响:
     *  flash 达到 1MB
     *  有更多的封装选择以及进一步节约能耗
     *  有更好的外设与不同的液晶驱动选择

Energy Micro 正式推出了100种新的EFM 32 Gecko系列的低功耗微控制器,这些新推出的ARM® Cortex™-M3 内核的Leopard Gecko 和Giant Gecko系列微控制器,脚位和代码与现有的Gecko 和 Giant Gecko系列兼容,但flash 达到1MB, 相比现有的产品,这两个新的系列有更多的封装选择,进一步节约能耗,有更好的外设与不同的液晶驱动选择。

Leopard Gecko系列产品由60个MCU组成,并能提供32 KB的RAM,flash选择为64KB, 128KB 和256KB。Energy Micro产品系列的最新的Giant Gecko系列,提供128KB  RAM,的512KB 和1024KB  flash配置。新增后的封装选择提供QFN64, QFP100, BGA112 ,新的 QFP64 以及7mmx7mm 的BGA120 封装方式。最新的低功耗Gecko 产品CPU的运行速率达到48 MHz。

Leopard Gecko 和 Giant Gecko的一个新特性是它们拥有400 nA 的备用动力模式,这种模式使得RTC保持运行,并能提供512字节的备用输入,从而能够防止在短时间断电时时钟重设及数据丢失。为了更好地整合外围器件,最新的MCU 还整合了3组运算放大器。

Energy Micro不仅提供了的低功耗的8x36段式LCD控制器,新一代产品更提供了一个320x240的TFT控制器作为直接驱动的选择,这个驱动能够在没有CPU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进行系统更新,这一功能进一步节约系统能耗,应用领域也更加广泛。

Leopard Gecko 和Giant Gecko 系列有full speed USB功能,支持OTG, 并支持多达14个2KB的终端。产品内置的3.3V的电压调节器可以通过使用USB 链接外部电源来运行MCU,额外的通信方式包括5个标准的USART/UART系列接口程序以及Energy Micro自己的超低功耗UART-这种UART使得数据以9600波特传输时只需要150nA。

在Energy Micro TG 系列嵌入的LESENSE功能模块,同样被用到低能耗的Leopard Gecko 及 Giant Gecko系列产品中。LESENSE是一个通用的低能耗感应接口,它能够在微控制器处于深度睡眠模式时能够同时、独立地监控处理器核心的多达 16个的电容、电感和电阻传感器。

基于Energy Micro独特的超低功耗MCU设计及外围模块的EFM32 Gecko系列微控制器,在运行模式下的,目前的能耗只有160μA/MHz,在深度睡眠模式下, RTC运行的能耗只有400 nA,在断电模式下,GPIO唤醒只需要20 μA,而在睡眠模式下,唤醒时间只需要2 μs。

网友:
最新的低功耗Gecko 产品CPU的运行速率达到48 MHz。
===============================================
等牛人证实功耗低于430。

网友:
430有些架构的设计是很难超越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都在声称功耗低于430,多数都是个幌子,不排除在某种特定状态下可能会低于430。
但是实际实用中又有哪个低于430的呢?

网友:
EFM32在性能/功耗比上是有些超越430,但不是绝对功耗,所以,不能完全替代某些对功耗要就较为严格的场合~~另外STM32L也是低功耗M3,EFM32比STM32L在全速下,貌似功耗只有后者的一半~(工作频率不一样,EFM32要高些)

网友:
今天见识了“壁虎”,还来了一位挪威原厂的经理,东西确实新颖(我不了解430)。

功耗也不一般,在他的编译环境下,可以看到每段源程序的功耗,内植了电流的采集的。

大部分外围可以睡眼状态下工作,到触发限值后,唤醒内核。内核睡眼状态下,<1uA。做到了大部分外设间运作不需内核干预。

只是今天没有讲价格,可能也是不低的。

过段时间会收到DEMO&编译环境。

网友:
性能不错,价格相对stm32要贵一点。只是这样的性能需要特殊的地方才能用到。

网友:
标称低功耗的都会选择和430比较,说明430是公认的低功耗

网友:
mark~~,有没有具体点的资料

网友:
之前准备在产品里面用的,结果价钱太贵了,换用LPC1111了

网友:
怎么证明呢?

网友:
一年以前就见过样品,看资料是不错,但听说他们的重心不在亚洲啊,好像货这边供用少,道听途说的。

网友:
就那么在意超不超越430?

网友:
楼上,目前国内有两家EFM32的代理商。分别是Honeystar和RTI。中国对于EFM32来说,肯定也是一个重点啦。 ^_^
有关功耗,具体可以参考附件的一个具体型号的Datasheet,型号为EFM32TG840.

网友:
等牛人对比一下

网友:
运行功耗有很多MCU都低于430,但待机功耗呢?还没有见过哪个能超越430的!

网友:
430待机功耗多少? XMEGA号称100nA待机

楼主:
功耗可以参照以下资料!

bluelucky: 更正:LPC11xxL的"ultra-low standby mode"对应的名称是"Deep sleep mode",其电流是2uA,远不是57uA

网友:
用过了一段时间EFM32,功耗确实低
带有的PRS和DMA机制大大的降低了MCU的工作负担
LEUART和LETIMER等低功耗的外设更是让MCU在睡眠的状态下进行多种工作处理,如UART通讯、I2C、PWM等等
说那么多也没用,就像3楼说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该公司的产品貌似推广力度不大,很少听说,要是待机功耗确实比430少的话,很值得期待。

楼主:
Energy‐Micro推广基本信息
一、 简介
1、 公司总部位于挪威,成立于 2007 年,公司的前身是 Chipcon,主要人员
来自于 TI。
2、  Gecko 取名于像 Gecko 一样长时间不动保持最低功耗,Draco 取名于像
Draco滑翔般省力的低功耗无线通讯。
3、 主要应用产品包括三表、安防、智能家居及便携式医疗产品。
4、  Energy‐micro  主要提供 armcotex‐M3  和 M0 内核  32 位单片机,速度介
于 ARM7和 ARM9  之间,主要特点是低功耗。
二、 省电的原因
1、 全速运行时电流只有 160uA/MHz
2、 指令速度达 1.25DMIPS/MHz,节省处理时间,有更多时间保持睡眠
3、  2us的唤醒时间更强的响应能力
4、 超低的待机电流,EM2下只有  0.9uA
5、  DMA 功能使 CPU在睡眠模式下外设仍可进行数据传输
6、  PRS(外设映射)可使各外设之间信号传输不通过CPU
7、  5级能耗模式可优化应用,保持当前运行于最低能耗
8、 超低功耗外设(由于很多外设其它 MCU并没给出对应电流,不好进行比
较)
a)  ADC:12 位 1M 采样时 350uA(STM32L 系列 700uA),6 位 1K 采样时
只有 500nA
b)  模拟比较器:小于 100nA
c)  LCD 驱动:8X36时只有550nA(STM32L 系列 8X40为3.1uA)
d)  LEUART:9600BPS时只有 150nA
9、  EM2模式下可最多同时检测 16个 Sensors
10、  可通过 AEM 软件对当前电流进行实时监测便于优化

楼主:
所以说它的无线+Cortex-M3的组合MCU才是最值得期待的!以下是参数特征:

网友:
货源充足才是王道!

楼主:
energymicro,现在产品不全,大容量系列的产品基本上是11月中旬全部OK,现在可以拿评估板了和部分样品。关于价格的问题,市场牌价可能会偏高 ,但是针对每一个客户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 ,价格采取灵活策略。前提是有量的保证,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
我验证了tg210系列和430的2xx系列

1秒醒来喂狗的例程
430:0.7ua  430+cc1101
tg210:1.5ua  纯粹就是单芯片,没加cc1101

所以功耗还是430低

网友(2011-12-22):
回复 网友A:
我验证了tg210系列和430的2xx系列
1秒醒来喂狗的例程
430:0.7ua  430+cc1101
tg210:1.5ua  纯粹就是单芯片,没加cc1101
所以功耗还是430低

430你是用哪个型号?它各个型号耗电也不一样,休眠时是哪个LPM模式?
tg210你用的休眠是哪个模式?

耗电还跟应用环境有关,你再试试如果都保持串口9600bps通讯,无通讯时休眠,以串口接收中断来唤醒工作的模式(tg210用leuart口,别用普通uart口),看哪个更省电?

网友:
EFM32推广力度不大啊,居然没听说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energymicro,现在产品不全,大容量系列的产品基本上是11月中旬全部ok,现在可以拿评估板了和部分样品。关于价格的问题,市场牌价可能会偏高 ,但是针对每一个客户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 ,价格采取灵活策略。前提是有量的保证,价格不是问题!

假设量是一样的,会比同类ST的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energymicro,现在产品不全,大容量系列的产品基本上是11月中旬全部ok,现在可以拿评估板了和部分样品。关于价格的问题,市场牌价可能会偏高 ,但是针对每一个客户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 ,价格采取灵活策略。前提是有量的保证,价格不是问题!
假设量是一样的,会比同类st的便宜?

可能性很小

网友:
刚问过 EFR4D 要到2012年中旬

网友:
听听罢了

用新不用旧,特别是跑量,否则售后折腾死

网友(2012-01-29):
EFM32芯片厂家给出了这么多具体的数据,看来应该是比较踏实的公司!!!!

网友:
ZGL代理了EFM32,不知道推广会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在声称功耗低于430,多数都是个幌子,不排除在某种特定状态下可能会低于430。
但是实际实用中又有哪个低于430的呢?
支持,而且430出来十几年了,更成熟.

网友:
用了几个项目,很出色的的MCU

网友(2012-06-22):
引用 楼主:
Energy‐Micro推广基本信息
一、 简介
1、 公司总部位于挪威,成立于 2007 年,公司的前身是 C ...

Chipcon总部设在挪威的奥斯陆,是一家领先的国际半导体的低功耗、短距离无线RF收发器IC领域设计公司,致力于设计、制造并销售各种无线应用中的高性能RF-IC产品,频带范围包括300~1000MHz以及2.4GHz频段。[1]

德州仪器并购Chipcon

目前流行的CC2530就是TI并购Chipcon后的产品啊

网友:
一直比较担心供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