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78k0 的spi

楼主(2011-10-13):
請問有哪位有78k0 spi 的smaple code
官方的只有傳送的,沒有接收功能,我的接收功能不正常阿 @@"

网友:
SEND_BYTE:
        PUSH   BC                           ;BC压栈
        MOV    B,#8                         ;初始化循环次数
        ROLC   A,1                          ;左移一位,高位移入CY
SEND_BYTE0:
        CLR1   SCLK                         ;clk=0
        BC     $SEND_BYTE01                 ;根据CY判断SO脚输出电平
        CLR1   SO                           ;若CY=0  则 SO=0
        BR     $SEND_BYTE02                 ;跳转至send_byte02
SEND_BYTE01:
        SET1   SO                           ;若CY=1  则so=1
SEND_BYTE02:
        SET1   SCLK                         ;clk=1
        MOV1   CY,SI                        ;读取SI电平
        ROLC   A,1                          ;左移将CY移入A的最低位,并将A的最高为移入CY
        DBNZ   B,$SEND_BYTE0

        POP    BC
        RET

以上模拟的,可发送可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