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有高频变压器用的铜片(绕组用)

楼主(2011-10-13):
何处有高频变压器用的铜片(做绕组用)。0.15MM厚,骨架宽14MM,20匝。想做几个开关电源试验。

网友:
电路板加工厂,有色金属公司都应该有,多问几家。

另外,多股并绕也不错的,我试过,做开关电源,和铜排没啥区别。

网友:
铜片做绕组可以省空间

楼主:
要8股线才能够面积1.6mmXmm,想用铜片。在广州我已经走了两天,找不到。

网友:
淘宝上有的

楼主:
淘宝上查了一下,有。该选何种材料,有磷铜片,薄铜片

网友:
选薄铜片.
磷铜片是有弹的,比较脆,,也不好绕,也绕不紧

如果当地有有色金属公司的话到那买就好点也便宜,淘宝的不是很放心,主要是纯度方面,当然做个样品什么的量少就无所谓了

网友:
元器件市场也有的,我们就是在那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