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的两个数比较仿真未能输出。请教各位。环境ISE13.2.

楼主(2011-10-13):
module comp(fnum,A,B,C);//fnum用于功能选择,1:大于操作;0:大于等于操作。A,B位16位数,C为比较的结果。

input fnum;
input [15:0] A;
input [15:0] B;
output C;
reg C;

reg fnumreg;
reg [15:0] Areg,Breg;

initial begin //初始化
        fnumreg<=0;
        Areg<=0;
        Breg<=0;
end

always begin//寄存器赋值
        fnumreg<=fnum;
        Areg<=A;
        Breg<=B;
end

always begin
        if(fnumreg==1)begin   //fnum
                C<=(Areg>Breg);
        end
        else if(fnumreg==0)begin   //fnum
                C<=(Areg>=Breg);
        end
        else begin
                fnumreg<=0;
                Areg<=0;
                Breg<=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的代码不能综合把 还有你的问题不是很具体

网友:
wire c1, c2;

assign c1 = (A>B) ? 1'b1:1'b0;
assign c2 = (A>=B) ? 1'b1:1'b0;

assign c = (funm==1) ? c1 : 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