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7.1声道 10W 影院系统 超MINI 主板5CMX4.5CM

楼主(2011-10-13):
USB 7.1声道 10W 影院系统  超MINI   主板5CMX4.5CM   CM6206+PAM8610方案。

更新:
11楼   原理图
9楼    功放模块
7楼    pcb a面截图
20楼   pcb源文件

楼主:
板子很小,CM6206+PAM8610  方案   。稍后上原理图和PCB.  开源。已经发去打样。周日到货。黑油白字。期待。回复【楼主位】cloudhero

网友:
同等~
成本会在多少?

楼主:
cm6206含运费44    pam8610含运费38(4个)   其他元件含运费约52元,还有需要到当地电子市场采购的大量贴片元件约35元  pcb打样70元。这是我的制作成本。240元左右。    如果批量生产的话,主板约75元。

楼主:
原理图是做成模块化了,所以暂时不发,先把PCB发出来。这是PAM8610功放模块

楼主:
忘了贴图

楼主:
PCB文件太大,无法上传,谁会教教我

楼主:
原理图的截图先发一个上来

网友:
10W貌似那个0.1不够哦。。。

网友:
要是能搞成DTS-HD市场就大了

楼主:
0.1R 用2512的贴片,跌两层,弄了两路,功率上应该是够了。如果有更好的方案请指导。我不是专业的,业余弄了玩玩,爱好而已。回复【12楼】huangdog
10w貌似那个0.1不够哦。。。

网友:
可惜CM6206是16bits的.前几天taobao上买了个现成的不带功放的,还行.

网友:
等楼主的成绩

网友:
一直在找桌面版的5.1功放 带DTS  也支持2.0普通输入 5.1输出的  找不到

楼主:
PCB图已上传

楼主:
板子打样归来,设计出错,要改板,板子太小,密度太高,好痛苦

网友:
请教下,9楼那个图是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
板子打样归来,主要芯片都焊上了,但布线出错,划掉的部分要飞线。等下去买元件,下午回来继续焊。

楼主:
0.8间距,焊的很痛苦,

楼主:
更新信息,
一、第一版设计有很多问题,元件全手工贴的,如上图,焊工一般,使用没问题,为了板子做小,用钽电容是个错误,电压太高,3元一个的钽电容爆了,桌子上有个洞洞,板子上能看出来,没换直接上电继续测试,接着78M12也烧了,换电源,13.75V3A(之前用19.5V3.42A)不用稳压等直接用,把整流稳压模块全拆了,所以图上是空的,开始直接测功放部分,声音出来还不错,很大,驱动15W喇叭没问题,声音一般,不过看电影还是不错的。不幸的是,测试过程中,烧了三块PAM8610(7元一个,心疼)
二、测试USB DAC模块,CM6206,接上USB不认,严查电路,因为本人为了把板子做小,功能精剪的比较厉害,发现少接个1.5KU口上拉电阻,DVDD电源也没接,郁闷这错也能犯,ESD模块发现也有问题,PDF不清楚,我画错了,翻了饭X61的原理图,发现接口带了ESD,算了,直接拆了ESD,直接接上去,电阻都没加,接上USB,OK,装了E95的驱动,测试了一下8声道输出,都没问题,哈哈。欣喜中。
三、改好PCB,5.1声道,去掉了左右侧环绕,用处不大。功放模块和走线都优化了一下,数字模拟接地全部分离。稍后上图,等阿莫打样。

楼主:
CM6206  4V电源也改了,现在板子上是用稳压二极管,打烊PCB中使用TL431。

网友:
在51NB上看到楼主改小黑的大作了

网友:
mark 从51nb过来的

网友:
咋没下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咋没下文了
已经改成minipci-e /usb 双接口了。正在完善功能中。

网友:
哇哦!做得太妙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没有直接用Chip去做呢??

网友:
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