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PID控制主要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的?

楼主(2011-10-13):
找了很多关于PID的书,大部分都是软件算法,很少有硬件PID,为什么?

网友:
帮LZ顶下,俺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修改软件比硬件方便。而且用软件的话各种算法很容易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对,这个有实际体会,电阻电容修改起来确实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在一台高精度的称量仪器里面见过PID电路。

网友:
PID只是一种反馈控制方法,想怎么实现是你的事情,跟它本身无关

网友:
硬件比较快,但是参数很难调,适合实时性要求相当高的场合;软件速度慢一点,而且精度受到AD的限制,但是参数容易调节,加入一些辅助算法也容易,而且成本低

楼主(2011-11-18):
回复 网友C:
硬件比较快,但是参数很难调,适合实时性要求相当高的场合;软件速度慢一点,而且精度受到ad的限制,但是参数容易调节,加入一些辅助算法也容易,而且成本低

这个回答很全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pid只是一种反馈控制方法,想怎么实现是你的事情,跟它本身无关

嗯,学习了!!

网友(2013-07-17):
其实硬件PID电路在快速响应的情况下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