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K的PWM和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MK从接收机中得到的是PWM的和信号吧?想知道PWM和信号时怎么一个信号?用单片机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我怎么…好像看不懂LZ说的是什么?

接收机出来的是PPM信号,搜搜老帖子就懂。
接在单片机里,用中断+定时器 就可以做到。
原理是在引导电平后,测各个有效电平的长度。有效电平和引导电平有的接收机是高,有的是低…

论坛里有一个开源的PWM转PPM 转接板,给MK用的,这个帖子里面有很多资料,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