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LaunchPAD,这东西到底能不能仿真其它系列的单片机?比如mspf5438a

楼主(2011-10-14):
试过了上面带的2系列的芯片,可以仿真,但接到5438上仿真完全连不上。请试过仿真的指点,具体怎么接,接哪几根线,不要说什么SBW接口什么,要真正试
过的,我看了说是支持全系列的SBW接口,但现在不能用,我只求试过的有经验的大牛指点,哪位高人手上有这个板子有空请帮忙试试。。

最好有图。。。。

谢了!!

已解决

网友:
我表示可以,我仿真Msp430f5418a流畅.四根线,VCC GND RST TEST 即可.
发言完毕.

楼主:
为什么我这个不能呢

楼主:
这么设置没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QQ.....

网友:
可能复位电路有问题 我的板子修改了复位电路就能仿真了

楼主:
哦?好像前面用PL2303下载时复位按键就没有用,请问要怎么修改复位电路?这是我的复位电路图

网友:
偶买了一个山寨版的430 uif,便宜倒是便宜,就是不能自动更新固件,便宜真没好货啊!不过仿真5438还是可以的!

楼主:
我把c22去掉了,任然不能仿真。

楼主:
OK了,C22的确要去掉,还有5.10的不可以仿真,要用5.3的IAR。

网友:
ok就好啊 一起玩5438 哦

网友:
这个launchpad能不能仿msp430F149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launchpad能不能仿msp430f149的?

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
不可以

楼主:
更正一下,后面发现是我的USB HUB有问题,可能是这个仿真器只支持USB2.0 不支持USB1.0 我买的是那种便宜的HUB。直接插进去就行了,通过HUB就不行。

网友:
请问楼主rst 和test 接到 5438jtag的那两个线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