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418a内部adc12的内置电压基准问题

楼主(2011-10-14):
这几天调5418A的ADC12用的内部基准,结果模拟输入端输入1v,MEM值显示是4096,输入0.5也是4096,如果设置成ADC12SREF_0,也就是用AVC为ref+的话,采出来的值是对的,设置成ADC12SREF_1就不对,用2.5V和1.5V都不行,你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我怀疑是不是片子的问题,因为设置成REFOUT,ref脚也没输出电压

楼主:
接了外部基准就没问题,怀疑是内部基准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朋友啊

网友:
应该是设置有问题。虽然内部产考电源精度可能不高,但是不会差这么多。可以找TI例程改一下试试。

楼主:
是例程改的
贴一下相关部分的程序
P6SEL |= 0x10;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2+ADC12REFON;
ADC12CTL1 = ADC12SHP+ ADC12CONSEQ_2;
ADC12CTL2 = ADC12RES_2;
ADC12MCTL0 =ADC12SREF_0+ADC12INCH_4;
ADC12CTL0 |= ADC12ENC;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ADC12IFG &ADC12BUSY));
a =ADC12MEM0;
}

网友A:
内部基准电压还有个寄存器控制。REF吧。我搞过5527的。现象和你说的一样。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6439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oming&bbs_id=9999

网友:
不要轻易怀疑芯片,认真查看一下手册和你的硬件,比如你电压输入的IO是不是正确等等。
我用430几年了,貌似没碰到过BUG!

楼主:
恩是那个寄存器没配置,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法回答呀,现在msp单片机的资料还是太少了

网友(2012-05-21):
引用 网友A:
内部基准电压还有个寄存器控制。REF吧。我搞过5527的。现象和你说的一样。
http://www.ourdev.cn/bbs/bbs_c ...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