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无刷电机拆解

楼主(2011-10-14):
电动车无刷电机拆解
大半天才拆开,里面都锈了。
霍尔进水漏电,图片上是新换的。

定子 (原文件名:image001.jpg)

霍尔 (原文件名:image003.jpg)

磁铁 (原文件名:image005.jpg)

轴承 (原文件名:image008.jpg)

网友:
哇,电机看样子不小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电机看样子不小呀

48v350w

网友:
好猛,,铜线比滚筒洗衣机的电机还要多............

网友:
有没有全面的修理资料啊

网友:
那线绕的也太山寨了!

网友:
绕线的有个性

楼主:
早几年买的,含铜量应该挺高,夏天骑车也没感到电机明显发热,就是没浸漆,电机一进水霍尔就短路漏电不能走了.
上个月下雨骑在车上,水都淹到大腿上,回家内裤边都湿了.
第二天照样骑的好好的,心里挺高兴,结果过了一星期…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有刷跟无刷有什么区别?相比之下各自的优势是什么?

我最近想弄个电机做一个三轮小车上下班代步。正在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电动自行车电机,mark.

楼主:
有刷就是用碳刷换相的,有磨损,需定期清理更换,无刷的里面有3个霍耳检测转子位置,配合无刷控制器驱动,只要轴承不坏就一直能转,基本免维护

网友:
这个东西早见过,一伙计卖电动车,霍尔坏的几率挺高的

网友(2014-10-27):
把轴承换成德系的会不会更好?

网友:
阻力主要来自骑行时空气,轴承提成效果不明显

网友:
嗯,长见识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有刷跟无刷有什么区别?相比之下各自的优势是什么?

我最近想弄个电机做一个三轮小车上下班 ...

推荐你用无刷的,噪音小,基本不需要维护.
有刷的用着太闹心了.高转速的时候那声音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刷就是用碳刷换相的,有磨损,需定期清理更换,无刷的里面有3个霍耳检测转子位置,配合无刷控制器驱动,只要 ...

没了碳刷,多了个控制器,少了火花干扰。。。。

网友:
那线绕的,看着就别扭

网友:
无刷与有刷各有优缺点,无刷免维护,有刷大过载,反之亦然。
各位都吐槽绕线的乱,但是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自动绕线机,看起来简单,
据我所知,花费几百万研发的厂家很多,至今无果!

网友:
真的是第一次见

网友:
术业有专攻,电动车部份,可以去电动车联盟转转,在那里,这种关于电机的问题,都是归儿科管。

网友:
这帖子 很好 , 楼主真厉害, 这都可以拆开 。

现在市面上的电动车不是无刷的吗 ?  搞这行的出来讲讲吧

网友:
直径这么大,是为了提供很大的扭矩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想把我的小电驴极速22码,有何提升办法?

网友:
这绕线,绕的,哎~~山寨货吧~~

网友:
里面很多小磁铁吧,磁性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