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MSP430编译出错No valid license

楼主(2011-10-14):
IAR MSP430 5.10编译出错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4]
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用的注_册机注_册的,装了两次都是这个情况,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卸载重新安装,如果是WIN7的系统,请关闭UAC(需要重启计算机)后安装,或者运行安装包和注_册机的时候都用右键点击选择“以管理员模式运行” 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呵呵
以前纠结这个纠结了很久
无意中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后就OK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