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RA6963可以旋转显示吗,比如90度,180度,谢谢!

楼主(2011-10-14):
问题如题。

楼主:
分辨率是240*128的。

楼主(2012-04-06):
是可以的,需要两个地方设置,已经实现,谢谢!

网友(2013-05-22):
引用 楼主:
是可以的,需要两个地方设置,已经实现,谢谢!

既然已经实现,不妨把驱动例程发上来如何?

楼主:
是一个组合操作,就是通过2个设置位组合而得出的。
好久以前了,详细的记不得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