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关于心率计,检测脉搏跳动次数,显示在LCD1602上的程序

楼主(2011-10-14):
心率计硬件可以用 了,用示波器测了,把波形转成了 方波,,就差程序了

网友(2012-07-14):
传感电路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测频法和测周法都可以搞定...

网友:
顺便问问,是心电图还是只是脉搏频率,那中方法做的...?

网友:
心电图机的测量方式是测6个R波的时间,多次测量后取平均然后求出RR间期,反算出心率。

网友(2013-10-22):
没反应啊。楼主直接消失

网友(2014-06-28):
上图片啊

网友:
楼主的心率硬件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2014-07-28):
你的心率计,用什么做采集心率信号啊?我想做一个红外对管采集心率信号,求共享一下电路图!

网友:
楼主可以的话分享一下硬件,程序要在硬件的基础上进行。

网友(2014-12-27):
想要了解一下

网友(2015-12-29):
能分享下硬件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