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ek2335面板上这三个旋钮应该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1-10-14):
前几天从矿坛收了台配件机Tek2335,太脏了,想先做做清洁再看是否能修好(图是借用网上的)
但面板上这几个旋钮没有办法拆,如图所示,三个箭头所指的部分,红色部分已经卸下,但整个拨盘没有办法卸下来,没见周围有螺丝固定
请问这三个拨盘是应该用蛮力撬下来,还是有别的机关?
谢谢。

网友:
晃动一下, 如果很紧, 用力拔就行. 如果很框(晃荡), 可能与面板有倒钩, 要先顶开倒钩. 别用蛮力撬, 拔不动用电吹风吹一下再拔.

顺便问一下, 多少钱收的, 东西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晃动一下, 如果很紧, 用力拔就行. 如果很框(晃荡), 可能与面板有倒钩, 要先顶开倒钩. 别用蛮力撬, 拔不动用电吹风吹一下再拔.
顺便问一下, 多少钱收的, 东西很不错.

这个图是借用网上的,自己没相机
收的是个配件机,只有一个通道有波形,而且显示还有些问题
垃圾成色,很脏,所以想拆开清洗一下
200块收的

我已经把所有能拆的部件都拆下来了,但带安装旋钮的板是被包在中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200元,还不错。。

修上就是了。

旋钮好像是两部分的组件。。试试把红色部分的先弄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红色的旋钮是最开始取下的,取下后发现那两个大的旋钮没有办法取,才开始拆里面的,现在已经拆得最后一块板了,看起来像是只能从外面取,因为晃动这块板,幅值旋钮跟着动

楼主:
搞开了,真是得用蛮力直接拔出来的
弄了一整晚,部件拆得七零八落,
现在开始担心能不能装起来了……

网友:
开壳就可以拆旋钮了,,,

楼主:
睡了,明天晚上装
各位晚安

网友:
如果旋钮侧面没有镙钉那就应该在旋钮顶盖里!

楼主:
装起来后杯具了
屏幕三无
“uncal”灯亮

网友:
楼主到38hot看看吧,那里有许多这类示波器的讨论,也许能找到修理你机器的方法。

网友:
机器老了点,看上去不错

网友:
200块买的?
兄弟太厉害了,怎么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