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S不能连续接收数据?

楼主(2011-10-14):
请教各路高手,我做了一个GPS接收器,但是数据只更新了三四次,然后数据就不跳动了,经纬度保持不变,速度跳为0。重启后数据又更新了几次,然后又不变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
有沒有更多資料提供,甚麼模塊?如何讀取模塊信息...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Goeget ST-93 GPS模块,我是用判断"$GPRMC"来获取速度和其它信息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模块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