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驱动电路

楼主(2011-10-15):
将一个L298N 输入5脚和12脚连一起 ,7脚和10脚连一起;输出2脚和14脚接一起,3脚和13脚接一起,两个使能端接一起,来驱动一个直流电机,驱动能力会增强吗??

网友:
L298N 没有保护回路,增加又要浪费成本,换一颗吧!!

网友:
L298的两个H桥可并联使用,驱动能力会增强。接法可看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联试过了,驱动能力有所增加,但增大不多!!!关键是电机是12V的电机!!

网友:
并联应该会好一点吧。
以前有用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电路图回复【楼主位】zhangzhiqi624
将一个l298n 输入5脚和12脚连一起 ,7脚和10脚连一起;输出2脚和14脚接一起,3脚和13脚接一起,两个使能端接一起,来驱动一个直流电机,驱动能力会增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关注一下回复【4楼】xwhua188

网友:
最好输出端串联一颗小电阻做均流

网友:
八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