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学CPLD+SRAM驱动tft4.3寸液晶屏(连载。。。。)

楼主(2011-10-15):
学习cpld也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实战应用,借着要给单位做个测试板的机会,玩玩cpld驱动TFT.
现在市面上的tft4.3寸液晶屏满天飞,价格很便宜可能是MP5畅销的缘故吧

硬件支持背光,触摸屏, flash  AT45db161d, sd卡。
不费话了先上原理图
电路板昨天收到了已焊接成品

楼主:
通用的4.3寸TFT时序图

逻辑代码正在编写中。。。。。。。待续

网友:
果断的插入

楼主:
时钟分配
采用widesoft1 大侠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497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tft&bbs_id=1029
vhdl编写
STAUSCNT最高位STAUSCNT(2)是送往TFT43的9M时钟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pll4f is
        port (
                 signal CLK : IN STD_LOGIC;
                signal STAUSCNT : BUFFER STD_LOGIC_VECTOR (2 DOWNTO 0)
              );
end entity pll4f;
architecture pll4 of pll4f is

begin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STAUSCNT="110" THEN
                              STAUSCNT<="001";
                         ELSE
               STAUSCNT<=STAUS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pll4;

TFT43时序
DCK连接时钟STAUSCNT(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FT43OUT is
        port (

                 signal DCK : IN STD_LOGIC;
                 signal In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 (15 DOWNTO 0);
                                          signal R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 (4 DOWNTO 0);
                                          signal G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B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 (4 DOWNTO 0);
                                          --signal Adr : IN STD_LOGIC_VECTOR (17 DOWNTO 0);
                                          signal DEN : buffer STD_LOGIC;
                                          signal Adr : out STD_LOGIC_VECTOR (16 DOWNTO 0);
                                          signal HS,VS,DCK1 : out STD_LOGIC;
                                          signal LEDP : buffer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
end entity TFT43OUT;

architecture TFTOUT of TFT43OUT is
                                          signal ADr_out:  STD_LOGIC_VECTOR (16 DOWNTO 0);
begin
---------------------------------------------------------------------------
Adr<=ADr_out;
DCK1<=DCK;

---------------------------------------------------------------------------
process (DCK,ADr_out)
variable Hreg_Q : STD_LOGIC_VECTOR (9 DOWNTO 0);
variable Vreg_Q :        STD_LOGIC_VECTOR (8 DOWNTO 0);
begin
IF  DCK' EVENT AND DCK='1' THEN
          IF(Hreg_Q<"1000010100")    then   -----------531
               Hreg_Q:=Hreg_Q+1;
                         ELSE Hreg_Q:="0000000000";
                              LEDP<=LEDP+1;
                              IF   Vreg_Q<"100011111"  THEN   --287
                                   Vreg_Q:=Vreg_Q+1;
                                        ELSE Vreg_Q:="000000000";
                                        END IF;
                         END IF;
                         IF  Hreg_Q<"11" THEN    --2
              HS<='0';
          else
                             HS<='1';
          END IF;
          IF  Vreg_Q <"100" THEN   ---2
              VS<='0';
          ELSE VS<='1';
          END IF;
                   IF    Vreg_Q>"1100" AND Vreg_Q<"100011101"  THEN             --V13--284
              IF Hreg_Q>"101010" AND  Hreg_Q<"1000001011" THEN         --H43-522
                     DEN<='1';
                               ADr_out<=ADr_out+1;
              ELSE   DEN<='0';
                        END IF;
         ELSE  ADr_out<="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DEN,InData)
begin
  if DEN='1' then   --可改变不同的颜色
         R_Data<="00000";
         G_Data<="000000";
         B_Data<="11111";
  else
        R_Data<="00000";
        G_Data<="000000";
        B_Data<="0000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TFTOUT;

经过上面的代码可显示

网友:
我想问下,MAX II, 就那么大点资源,驱动完TFT后还能做什么?我最近也在学习,但总感觉EMP240资源好少,写个动态驱动数码管的就占了1/3的资源,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max ii, 就那么大点资源,驱动完tft后还能做什么?我最近也在学习,但总感觉emp240资源好少,写个动态驱动数码管的就占了1/3的资源,郁闷~

基本就完了,就连io都完了

网友:
SD卡和FLASH做什么的呀?只是IO引出来?

网友B:
问一下用FPGA中的程序在断电后会消失吗   是sof格式的      初学者多多指教哈

网友:
这一块的成本多少呀?楼主核算下没,能到150以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我的屏和触摸屏的话,可以控制到很低成本

网友:
核算下
屏 -------  70
EPM240 ---  15
SRAM -----  15
PCB  -----  15
其他IC ---  30
杂项 -----  5

总硬件成本  150 ,大家也合算下看看

楼主:
呵呵,楼上很会算哦,不过我初学者玩意,昨天调试未完成,8088总线写入雪花点,进一步试验中

网友:
最好整下SDRAM啊

楼主:
11.17还是那样没进展,进一步试验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不错

网友:
楼主也是西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也是西安的?

近年,单位大搬家,咸阳

网友:
EPM240资源够不够?。。。。。。够呛吧。。

网友:
这个以前坛子里面有人弄过的吧,可以找找看。

楼主:
用了本论坛网友通关的代码显示出来了,呵呵做了个简单的界面

相关视频

楼主:
这是全部代码,DE驱动,HSync 固定低电平
感谢widesoft2 通关的代码原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997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idesoft2&bbs_id=1029

/*
接口说明:
Clk54:系统晶振,选择54M晶振
SysRst:系统复位线.
ExDataBus:外部16位数据总线
ExCs:控制器片选,
ExRs:数据批令选择
ExWr:写信号
ExRd:读信号
RamAddrBus:显存地址线.
RamDataBus:显存数据总线
RamCs:显存片选
RamWe:显存写选通.
LedOn:背光控制PWM
DE:TFT屏
DE:VSyncTFT屏,
HSync:TFT屏
RGB:TFT屏
Pclk:TFT屏);
*/

module Tft_dri43(Clk54, SysRst, ExDataBus, ExCs, ExRs, ExWr, ExRd, RamAddrBus,
             RamDataBus, RamCs, RamWe, LedOn, DE, VSync, HSync, RGB, Pclk, RamOe);
    input Clk54, SysRst, ExCs, ExRs, ExRd, ExWr;
    inout [15:0] ExDataBus;
    inout [15:0] RamDataBus;
    output [17 : 0] RamAddrBus;
    output [15:0] RGB;
    output RamCs, RamWe, LedOn, DE, VSync, HSync, Pclk,RamOe;

    reg [2:0] ClkCnt_Q3;
    reg DotClkEn_Q;
    reg Pclk_Q;
    reg WrEn_Q;
    reg [15:0]ExBusOut_Q;
    reg [15:0] ExOutM;
    reg [15:0] WriteRgb_Q;
    reg ExWrClk_Q;
    reg ExRsR_Q;
    reg ExCsR_Q;
    reg ExRdClk_Q;
    reg ExRdClk_Q1;
    reg ExRdClk_Q2;
    reg ExRdClk_Q3;
    reg ExWrClk_Q1;
    reg ExWrClk_Q2;
    reg ExWrClk_Q3;

    reg [12:0] SramAddr;
    reg [15:0] PrePareData;
    reg [7:0] IndexData;
    reg InRamWe;
    reg IncAddr;
    reg XRegOver;
    reg YRegOver;
    reg AskWr;

    reg [15:0] RGB_Q;
    reg [15:0] InBusOut_Q;
    reg [8:0] XRegValue_Q;
    reg [8:0] YRegValue_Q;
    reg [15:0] SysCmdValue_Q;
    reg [2:0] RegAddr_Q;
    reg RamWeReg_Q;
    reg RamTriState_Q;
    reg [2:0] FillCount_Q;
    reg [15:0] BRGBValue_Q;
    reg [15:0] FRGBValue_Q;
    reg [17:0] RamAddrBus_Q;
    reg FillHead_Q;
    reg [8:0] HsCount_Q;
    reg [8:0] DotCount_Q;
    reg SelDispRam_Q;
    reg RamCsReg_Q;
    reg DsMark;
    reg HsMark;
    reg [1:0]DsState_Q;
    reg [1:0]HsState_Q;
    reg DE_Q;
    reg [4:0]LedCount_Q;
    reg LedOn_Q,LedOn_W;

    assign Pclk = Pclk_Q;
    assign RGB = RGB_Q;
    assign RamAddrBus = RamAddrBus_Q;
    assign RamWe = RamWeReg_Q;
    assign RamCs = RamCsReg_Q;
    assign RamDataBus = (RamTriState_Q | Clk54)?16'bzzzzzzzzzzzzzzzz:InBusOut_Q;
    assign VSync = DE_Q;
    assign HSync = 1'b0;
    assign DE = DE_Q;
    assign LedOn = LedOn_Q;//1'b1;
    assign ExDataBus = ExOutM;
         assign RamOe=1'b0;
/*
--1.将54M主时钟6分频,产生9M时钟并输出至引脚Pclk
--2.输出DotClkEn为9M信号同步其他进程.高电平为1个主时钟周期,低电平5个主时钟周期
--3.技巧: 001,010,011,100,101,110.共6个状态,高位刚好是6分频等宽.
*/
    always @(posedge Clk54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ClkCnt_Q3   = 3'd1;
            Pclk_Q      = 1'b0;
            DotClkEn_Q  = 1'b0;
        end else begin
            if (ClkCnt_Q3[2] & ClkCnt_Q3[1]) begin
                ClkCnt_Q3 <= 3'd1;
            end else begin
                ClkCnt_Q3 <= ClkCnt_Q3 + 3'd1;
            end
            Pclk_Q <= (SysCmdValue_Q[7])?1'b0:ClkCnt_Q3[2];
            DotClkEn_Q <= ((~ClkCnt_Q3[2]) & ClkCnt_Q3[1] & ClkCnt_Q3[0]);
        end
    end
/*
--外部接口在RD及CS低电平期间输出内部数据
--RS为0时输出忙信号.RS为1时输出当前地址的内部数据
*/
    always @(SysRst or ExBusOut_Q or WrEn_Q or ExCs or ExRs or ExWr or ExRd)
     begin
        if (!SysRst) begin
            ExOutM = 16'bzzzzzzzzzzzzzzzz;
        end else begin
            if ((~ExCs) & ExWr & (~ExRd)) begin
                ExOutM = (ExRs)?ExBusOut_Q:({15'd0,WrEn_Q});
            end else begin
                ExOutM = 16'bzzzzzzzzzzzzzzzz;
            end
        end
    end
/*
--外部异步WR写入数据.
*/
    always @(posedge ExWr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WriteRgb_Q = 16'd0;
            ExWrClk_Q  = 1'b0;
            RegAddr_Q  = 3'd0;
         end else begin
            if (!ExCs) begin
                if (!ExRs) begin
                    RegAddr_Q <= ExDataBus[2:0];
                end else begin
                    WriteRgb_Q <= ExDataBus;
                    ExWrClk_Q <= ~ExWrClk_Q;
                end
            end
        end
    end
/*
--外部异步RD读出数据.
*/
    always @(negedge ExRd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ExRsR_Q = 1'b0;
            ExCsR_Q = 1'b1;
         end else begin
            ExCsR_Q <= ExCs;
            ExRsR_Q <= ExRs;
        end
    end

    always @(posedge ExRd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ExRdClk_Q = 1'b0;
         end else begin
            if  ((~ExCsR_Q) & ExRsR_Q) begin
                ExRdClk_Q <= ~ExRdClk_Q;
            end
        end
    end
/*
--主时钟打两拍同步采用外部读写信号
*/
    always @(posedge Clk54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ExRdClk_Q1 = 1'b0;
            ExRdClk_Q2 = 1'b0;
            ExRdClk_Q3 = 1'b0;
            ExWrClk_Q1 = 1'b0;
            ExWrClk_Q2 = 1'b0;
            ExWrClk_Q3 = 1'b0;
        end else begin
            ExRdClk_Q1 <= ExRdClk_Q;
            ExRdClk_Q2 <= ExRdClk_Q1;
            ExRdClk_Q3 <= ExRdClk_Q2;
            ExWrClk_Q1 <= ExWrClk_Q;
            ExWrClk_Q2 <= ExWrClk_Q1;
            ExWrClk_Q3 <= ExWrClk_Q2;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54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InBusOut_Q  = 16'd0;
            ExBusOut_Q  = 16'd0;
            XRegValue_Q = 9'd0;
            YRegValue_Q = 9'd0;
            SysCmdValue_Q = 16'b0110000000000000;
            WrEn_Q = 1'b0;
            RamWeReg_Q = 1'b1;
            RamTriState_Q = 1'b1;
            RGB_Q = 16'd0;
            FillCount_Q = 3'd7;
            BRGBValue_Q  = 16'd0;
            FRGBValue_Q  = 16'd0;
            RamAddrBus_Q = 18'd0;
            RamCsReg_Q = 1'b1;
            PrePareData = 16'd0;
        end else begin
            if ((( ExRdClk_Q3) & (~ExRdClk_Q2) & (~ExRdClk_Q1)) |
                ((~ExRdClk_Q3) & ( ExRdClk_Q2) & ( ExRdClk_Q1))) begin
                IncAddr = 1'b1;
            end else begin
                IncAddr = 1'b0;
            end

            if ((( ExWrClk_Q3) & (~ExWrClk_Q2) & (~ExWrClk_Q1)) |
                ((~ExWrClk_Q3) & (ExWrClk_Q2) & ( ExWrClk_Q1))) begin
                AskWr = 1'b1;
            end else begin
                AskWr = WrEn_Q;
            end
            XRegOver = (XRegValue_Q == 9'b111011111)?1'b1:1'b0;
            YRegOver = (YRegValue_Q == 9'b100001111)?1'b1:1'b0;
            PrePareData = WriteRgb_Q;
            IndexData[7:0] = WriteRgb_Q[7:0];
            InRamWe = 1'b1;
            if (!ClkCnt_Q3[0]) begin
                if (AskWr) begin
                    case (RegAddr_Q)
                    3'b000:begin
                            XRegValue_Q <= PrePareData[8:0];
                            WrEn_Q <= 1'b0;
                        end
                    3'b001:begin
                            YRegValue_Q <= PrePareData[8:0];
                            WrEn_Q <= 1'b0;
                        end
                    3'b100:begin
                            FRGBValue_Q <= PrePareData;
                            WrEn_Q <= 1'b0;
                        end
                    3'b101:begin
                            BRGBValue_Q <= PrePareData;
                            WrEn_Q <= 1'b0;
                        end
                    3'b110:begin
                            SysCmdValue_Q <= PrePareData;
                            WrEn_Q <= 1'b0;
                        end
                    3'b010:begin
                            InRamWe = 1'b0;
                            IncAddr = 1'b1;
                            WrEn_Q <= 1'b0;
                        end
                    3'b011:begin
                            if (!IndexData[FillCount_Q]) begin
                                PrePareData = BRGBValue_Q;
                                InRamWe = SysCmdValue_Q[12];
                            end else begin
                                PrePareData = FRGBValue_Q;
                                InRamWe = 1'b0;
                            end
                            IncAddr = 1'b1;
                            WrEn_Q <= (FillCount_Q[0] | FillCount_Q[1] | FillCount_Q[2]);
                            FillCount_Q <= FillCount_Q + 3'd7;
                        end
                    3'b111:begin
                            if (FillHead_Q) begin
                                IncAddr = 1'b1;
                                InRamWe = 1'b0;
                                if (YRegOver & XRegOver) begin
                                    WrEn_Q <= 1'b0;
                                end
                            end else begin
                                WrEn_Q <= 1'b1;
                            end
                        end
                    endcase
                end
                RGB_Q <= (SysCmdValue_Q[7])?16'd0:RamDataBus;
                SramAddr[12:4] = YRegValue_Q[8:0];
                SramAddr[3:0] = XRegValue_Q[8:5];
                RamAddrBus_Q[4:0] <= XRegValue_Q[4:0];
                RamAddrBus_Q[17] <= SysCmdValue_Q[8];
            end else begin
                if (AskWr) begin
                    WrEn_Q <= 1'b1;
                end
                ExBusOut_Q <= RamDataBus;
                SramAddr[12:4] = HsCount_Q[8:0];
                SramAddr[3:0] = DotCount_Q[8:5];
                RamAddrBus_Q[4:0] <= DotCount_Q[4:0];
                RamAddrBus_Q[17] <= SelDispRam_Q;
            end
            InBusOut_Q <= PrePareData;
            RamTriState_Q <= InRamWe;
            RamWeReg_Q <= InRamWe;
            SramAddr[12:0] = SramAddr[12:0] - {4'd0,SramAddr[12:4]};
            RamAddrBus_Q[16:5] <= SramAddr[11:0];
     /*根据配置字调整XY*/
            if (IncAddr) begin
                case (SysCmdValue_Q[15:13])
                3'b001:begin
                        if (XRegOver) begin
                            XRegValue_Q <= 9'd0;
                        end else begin
                            XRegValue_Q <= XRegValue_Q + 9'd1;
                        end
                    end
                3'b011:begin
                        if (XRegOver) begin
                            XRegValue_Q <= 9'd0;
                            if (YRegOver) begin
                                YRegValue_Q <= 9'd0;
                            end else begin
                                YRegValue_Q <= YRegValue_Q + 9'd1;
                            end
                        end else begin
                            XRegValue_Q <= XRegValue_Q + 9'd1;
                        end
                    end
                3'b110:begin
                        if (YRegOver) begin
                            YRegValue_Q <= 9'd0;
                        end else begin
                            YRegValue_Q <= YRegValue_Q + 9'd1;
                        end
                     end
                3'b111:begin
                        if (YRegOver) begin
                            YRegValue_Q <= 9'd0;
                            if (XRegOver) begin
                                XRegValue_Q <= 9'd0;
                            end else begin
                                XRegValue_Q <= XRegValue_Q + 9'd1;
                            end
                        end else begin
                            YRegValue_Q <= YRegValue_Q + 9'd1;
                        end
                    end
                default:begin
                    end
                endcase
            end
            RamCsReg_Q <= SysCmdValue_Q[7];
        end
    end
    /*--产生TFT行同步*/
    always @(posedge Clk54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DotCount_Q = 9'd0;
            DsState_Q = 2'd0;
            DsMark = 1'b0;
        end else begin
            if (DotClkEn_Q) begin
                case (DsState_Q)
                2'd0:/*=>--41 相当于<= 40*/
                    DsMark = (DotCount_Q[5] & DotCount_Q[3]);
                2'd1:/*when "01" =>--2 相当于<= 1*/
                    DsMark = DotCount_Q[0];
                2'd2:/*=>--480 相当于<= 479*/
                    DsMark = (DotCount_Q[0] & DotCount_Q[1] & DotCount_Q[2] & DotCount_Q[3] &
                              DotCount_Q[4] & DotCount_Q[6] & DotCount_Q[7] & DotCount_Q[8]);
                2'd3:/*--2 相当于<= 1*/
                    DsMark = DotCount_Q[0];
                endcase
                DsState_Q <= DsState_Q + {1'b0,DsMark};
                DotCount_Q <= (DsMark)?9'd0:(DotCount_Q + 9'd1);
            end
        end
    end
/*--产生TFT帧同步信号*/
    always @(posedge Clk54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DE_Q  = 1'b0;
        end else begin
            DE_Q <= (SysCmdValue_Q[7])?1'b0:(HsState_Q[1] & (~HsState_Q[0]) & DsState_Q[1] & (~DsState_Q[0]));
        end
    end
/*--产生帧同步时钟*/
    always @(posedge Clk54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HsCount_Q = 9'd0;
            HsState_Q = 2'd0;
            FillHead_Q = 1'b0;
            SelDispRam_Q = 1'b0;
            LedCount_Q = 5'd0;
        end else begin
            if (DsState_Q[0] & DsState_Q[1] & DotCount_Q[0] & DotClkEn_Q) begin
                case (HsState_Q)
                2'd0:/*--10相当于<= 9*/
                    HsMark = (HsCount_Q[0] & HsCount_Q[3]);
                2'd1:/*--2相当于<= 1*/
                    begin
                        HsMark = HsCount_Q[0];
                        FillHead_Q <= (RegAddr_Q[2] & RegAddr_Q[1] & RegAddr_Q[0] & WrEn_Q);
                        SelDispRam_Q <= SysCmdValue_Q[10];
                    end
                2'd2:/*--272相当于<= 271*/
                    HsMark = (HsCount_Q[0] & HsCount_Q[1] & HsCount_Q[2] & HsCount_Q[3] & HsCount_Q[8]);
                2'd3:/*--2相当于<= 1*/
                    HsMark = HsCount_Q[0];
                endcase
                HsState_Q <= HsState_Q + {1'b0,HsMark};
                HsCount_Q <= (HsMark)?9'd0:(HsCount_Q + 9'd1);
                LedCount_Q <= LedCount_Q + 5'd1;
            end
        end
    end
/*LED调光进程*/
    always @(posedge Clk54 or negedge SysRst)
    begin
        if (!SysRst) begin
            LedOn_W = 1'b0;
            LedOn_Q = 1'b0;
        end else begin
            case (SysCmdValue_Q[2:0])
            3'd0:
                LedOn_W = 1'b0;
            3'd1:
                LedOn_W = (LedCount_Q < 5'd8)?1'b1:1'b0;
            3'd2:
                LedOn_W = (LedCount_Q < 5'd12)?1'b1:1'b0;
            3'd3:
                LedOn_W = (LedCount_Q < 5'd16)?1'b1:1'b0;
            3'd4:
                LedOn_W = (LedCount_Q < 5'd20)?1'b1:1'b0;
            3'd5:
                LedOn_W = (LedCount_Q < 5'd24)?1'b1:1'b0;
            3'd6:
                LedOn_W = (LedCount_Q < 5'd28)?1'b1:1'b0;
            default:
                LedOn_W = 1'b1;
            endcase
           // LedOn_Q <= (SysCmdValue_Q[7])?1'b0:LedOn_W;
                          LedOn_Q <=SysCmdValue_Q[1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小白有一事不明,  你用的液晶屏就是一般MCU驱动的那种里面带驱动芯片的屏还是只有液晶面板没有驱动芯片的屏

楼主:
不带总线型驱动芯片的屏

网友:
还有板子吗?买一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就是单独一个屏幕不带任何芯片了?? 这种屏怎么控制显示东西啊,LZ厉害, 小弟只会扫数码管~~~

网友:
泼水…

但凡做类似东西的人,都是自起炉灶,自画电路自行布板,代码更是如出一辙,结果也多是不了了之

建议:尽可能共用一套电路一套PCB,大家共同做一个项目,这样才有积累,才有真正的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出了问题才好解决,才更能充分体现出本坛乐于共享交流的初衷。

这个方案自己做可行性不大,成本难以控制且货源复杂,楼上核算的成本太过天真,批量生产时会凸现出很多问题,尤其是新手,绝不建议拿公_款做这类带有一定实验性质的事,当然,除非老板心甘情愿…

网友:
上班了再细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也就是单独一个屏幕不带任何芯片了?? 这种屏怎么控制显示东西啊,lz厉害, 小弟只会扫数码管~~~
电路板背面有芯片的,nios 控制的

回复 网友E:
泼水…
但凡做类似东西的人,都是自起炉灶,自画电路自行布板,代码更是如出一辙,结果也多是不了了之
建议:尽可能共用一套电路一套pcb,大家共同做一个项目,这样才有积累,才有真正的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出了问题才好解决,才更能充分体现出本坛乐于共享交流的初衷。
这个方案自己做可行性不大,成本难以控制且货源复杂,楼上核算的成本太过天真,批量生产时会凸现出很多问题,尤其是新手,绝不建议拿公_款做这类带有一定实验性质的事,当然,除非老板心甘情愿…

没理解你说的意思,我做这个是在学习,什么自起炉灶,批量生产,根本谈不上,只是给单位产品做个检测装备

网友:
关注 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网友:
回复 楼主:

maxII 能用nios?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maxii 能用nios?

不好意思,我没表达清楚

maxii做的屏驱动8088总线的,我说的背面有芯片,说的是我电路板背面还有一个ep3c10最小系统板跑的是NIOS,

楼主(2011-11-29):
还有10快空板,用上面贴出的代码就可以驱动,原理图在楼主位
有学这个的联系,grpmcu@163.com

网友:
楼主 请问您有这个板子的PCB文件吗? 可否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用arm省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全部代码,de驱动,hsync 固定低电平
感谢widesoft2 通关的代码原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997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idesoft2&bbs_id=1029
/*
接口说明:
clk54:系统晶振,选择54m晶振
sysrst:系统复位线.
exdatabus:外部16位数据总线
excs:控制器片选,
exrs:数据批令选择
exwr:写信号
exrd:读信号
ramaddrbus:显存地址线.
ramdatabus:显存数据总线
ramcs:显存片选
ramwe:显存写选通.
ledon:背光控制pwm
de:tft屏
de:vsynctft屏,
hsy......

那位大侠能把寄存器注一下,写RAM的部份看不太懂

网友:
持续关注此帖。等待审核。都注_册好几次了

网友:
今天看有网友能利用我的代码,点亮TFT屏,心里比较高兴。在论坛上学会了AVR的GCC,这段代码也算是回馈论坛了。

网友(2012-02-27):
没有讲解 只有代码 郁闷......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pll4f is
    port (
        signal CLK      : IN STD_LOGIC;
        signal STAUSCNT : BUFFER STD_LOGIC_VECTOR (2 DOWNTO 0)
    );
end entity pll4f;
architecture pll4 of pll4f is

begin

    process (CLK)
    begin
        IFCLK' 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STAUSCNT = "110" THEN
                STAUSCNT <= "001";
            ELSE
                STAUSCNT <= STAUS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pll4;

请问不需要复位到 "001" 吗? 参考这个代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497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tft&bbs_id=1029

    process (Clk54,SysRst)
    begin
        if SysRst = '0' then

            ClkCnt_3 <= "001";

            Pclk <= '0';
            DotClkEn <= '0';
        elsif (Clk54'event and Clk54 = '1') then
            if (ClkCnt_3(2) and ClkCnt_3(1)) = '1' then --到达状态11X时 重新计数
                ClkCnt_3 <= "001";
            else
                ClkCnt_3 <= ClkCnt_3 + 1;
            end if;
            Pclk <= ClkCnt_3(2);
            DotClkEn <= ((not ClkCnt_3(2)) and ClkCnt_3(1) and ClkCnt_3(0));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公司用PowerPC处理器,没有LCD控制器,正需要用FPGA做一个,还没思路,正打算FPGA+SDRAM做,道路漫长啊,看别人的代码总是很痛苦的事情

网友(2012-03-31):
酷帖。收下。多谢分享。

网友G:
如果换成7,8寸屏的驱动呢

网友:
楼主做的挺好的,还有板子没,我买个玩下

网友:
我的QQ:104015445

网友:
哈哈啊  我也想做  没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换成7,8寸屏的驱动呢

都能驱动的吧?

网友H:
很好的学习资料!

其实直接用TFT控制器也挺好的,比如:ra8875

楼主(2012-05-01):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学习资料!

其实直接用TFT控制器也挺好的,比如:ra8875

ra8875比这个有优势

网友:
刚开始接触cpld,不太懂

网友(2012-08-14):
引用 楼主:
通用的4.3寸TFT时序图

有点不明白DE模式,assign HSync = 1'b0;将Hsync拉低,根据时序图上,DE信号是输出信号,不对Hsync计数,在什么时候将它拉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 ...

我顶你

网友:
LZ是完全用CPLD驱动没有驱动芯片的液晶屏么?
学习了~

网友:
以后会用上

网友(2012-09-25):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用FPGA中的程序在断电后会消失吗   是sof格式的      初学者多多指教哈

fpga断电后,会消失,因为是基于sram的

网友:
加油继续努力。。。。共同进步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MARK,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正好有好多4.3的屏

网友(2012-11-07):
mark cpld tft 4.3 driver

网友(2013-01-06):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晕死!真是话中有话。

网友(2013-03-22):
标记学习 CPLD TFT

网友(2013-04-24):
mark,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2013-06-11):
请问一下WQVGA 480*272的时序标准是什么,各段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2013-10-11):
引用 楼主:
ra8875比这个有优势

8875能驱动7寸屏,带电阻屏接口,但比本方案缺少SRAM,而且8875贵,供货有问题。
我觉得cpld+SRAM更胜一筹。与大家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能驱动的吧?

我觉得,SRAM要加大。至于速度就看cpld了。
与朋友讨论。

网友(2013-11-29):
请问这个驱动图片的话,sram需要多大呢?

网友(2014-03-24):
楼主还有这种现成的板子吗?最近也是在看cpld。emp240,看了特权同学的书籍,

网友(2014-09-22):
呵呵,这么大的SRAM只能做分辨力小点的屏幕,比如480*272的屏幕,如果做800*480的驱动得上更大的SRAM,这样价格就比较高,最好是CPLD+SDRAM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过SDRAM的控制器太好做,我花了几个星期才把CPLD+SRAM+TFT的方案调通,显示部分做好了,800*480分辨力的话有32个显示页面,可以跑emWin了,不过还没有完成读指定位置的颜色数据,今天回去继续整。希望能尽快完善它,呵呵。

网友(2016-06-03):
MARK,正在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