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买了一张英语听力光盘,但是有“加密”,不能拷到硬盘上听,有办法和谐掉吗?

楼主(2011-10-15):
什么原理?有办法“解密”吗

网友:
肯定有,就看你的盘具体怎么加密了,虚拟光驱估计用的上

网友:
用酒精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酒精应该可以搞定

详细????

网友:
这个加密很简单的  音轨还在 只是文件表没有了 电脑上看就是一片空白

网友:
绝对不需要,直接用windows media player打开试听,然后录音保存。。。。。。

网友:
LS正解,以前从正版CD copy也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
isobuster_all_lang.exe
百度这个软件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虚拟光驱

网友:
随便找个CD抓轨工具就行,WMP可以用的,只是不经常;

千千静听运行,这玩意直接转换下格式就是了,输出MP3了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dows media player直接可以把歌弄出来的。

网友:
酒精120%是能搞定的话应该是最好的

楼主:
替我们邻居多谢各位,办法总是比困难多。让他试试,一教历史的,买这么张盘,估计软件操作还得让俺去。

网友:
虚拟光驱不一定能搞定,以前朋友有张碟也是加密的,怎么搞都不行,查了一下,印像中是什么蓝光加密(具体忘了),解不了密的

网友:
如果普通虚拟光驱不行,试试这个虚拟光驱WWW.FARSTONE.COM,完全的镜像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直接克隆应该可以,我试过克隆加密CD,可行。
实在不行的话用6楼的方案--录音

网友:
估计是隐藏了文件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