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使用GCC,紧急请教一问题

楼主(2011-10-15):
刚刚开始使用AVRSTUDIO+GCC做AVR方面的应用编程,程序编译老出现以下警告信息,但程序下载到目标板后工作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现以下警告信息,
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c:\winavr-20100110\avr\include/util/delay.h:36:2:warning;#warning"This file has been moved to <until/delay.h>"

c:\winavr-20100110\avr\include/util/delay.h:85:3:warning;#warning"F_CPU not defined for <until/delay.h>"

网友:
警告信息说的很清楚了。。

#define F_CPU 7372800UL //改成你自己用的
#include <until/delay.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警告信息说的很清楚了。。
#define f_cpu 7372800ul //改成你自己用的
#include <until/delay.h>

刚刚开始学习,请问前辈

这个  #define f_cpu 7372800ul //改成你自己用的     中的“7372800ul”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晶振值

#define f_cpu 7372800ul

以上这个语句直接加到main文件中???还是直接在delay.h的文件中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时钟频率。汗,从字面上、数值上你也能看出来的。

加在你需要的文件里,不要去动delay.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时钟频率。汗,从字面上、数值上你也能看出来的。
加在你需要的文件里,不要去动delay.h。

谢谢你!

网友:
刚开始最好用AVR studio + winavr 这样可以先不用管make文件,只要在选项里面选对芯片和晶振值和相关设置,就可以了。然后搞明白一些了再来好好弄make文件。

网友(2011-11-23):
直接把cpu频率定义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