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优化器的使用

楼主(2011-10-15):
MicroCap 提供了一个优化器,对电路设计时的参数选择十分方便。
这里按官方网站的文档(已稍做修改)对整个过程做下截图演示。

下面这个电路是一个基本的运放应用,运放输出的负载为容性,100n的电容与1k电阻并联;这里增加了一个隔离电阻Rx以解决容性负载电路的不稳定问题。

首先进行交流分析,以获取频率响应曲线和相位曲线,这一步必须做,因为后面的操作都是以它为基础的。
设置交流分析参数:

得到结果:

然后进入性能标签模式,设置相位裕度函数。点击Get按钮可以选择函数。

得到当前(Rx=0时,相当于未使用隔离电阻)的相位裕度

进行优化,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F11

优化器窗口(已经设置了一些参数)。
相位裕度是通过查找的方式得到的(详细的可以google搜索),由于我们要得到合适的Rx的值,这里设置为 0~100。
查找的条件就是相位裕度,一般来说,相位裕度为45就可以满足稳定性要求。同样适用Get得到或者输入函数,并设置值为45即可

点击优化按钮,稍等几秒钟,优化结束后,得到结果——窗口右上角的优化值:9.573

实际上最佳的相位裕度是60度。修改条件之后重新优化,得到电阻值——14.82。
优化完毕之后,点击Apply就可以用得到的值修改。

此时的交流分析结果需要重新分析

重新分析后的结果,以及当前的相位裕度。

基本就是这样了。

优化器中可以使用多个条件,这为电路设计的仿真阶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上面的例子仅仅是个基础的应用。
限于俺目前的水平,优化器中的优化方法设置还不会。。。。

网友:
沙发!!
最喜欢软件小巧,但功能多多。。。

楼主:
优化器用得真爽。。。

这个是以前做的东西的电路图,今天拿来仿真。纯粹是为了对比。
(说明下,电路并不完整,仅供仿真)。
其中,影响频率的阻值和波形直流电平以及其他两个电阻都是使用优化器完成的。

网友(2011-11-20):
先标记了以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