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MSP430F5438 中的 WDT !

楼主(2011-10-15):
代码 如下
//******************************************************************************
//  MSP430F54x Demo - Reset on Invalid Address fetch, Toggle P1.0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demonstrates how a reset is executed if the CPU
//  tries to fetch instructions from within the module register memory address
//  range (0x0100 --0x0FEF) or from within unused address ranges. Toggle P1.0
//  by xor'ing P1.0 inside of a software loop that ends with TAR loaded with
//  3FFFh - op-code for "jmp $". This simulates a code error. The MSP430F5438
//  will force a reset because it will not allow a fetch from within the address
//  range of the peripheral memory, as is seen by return to the mainloop and
//  LED flash.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1.045MHz
//
//                MSP430F5438
//             -----------------
//         /|\|                 |
//          | |                 |
//          --|RST              |
//            |                 |
//            |             P1.0|-->LED
//
//   W. Goh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November 2008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2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11B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SET BREAKPOINT HERE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TA0R = 0x3FFF;                            // Valid opcode (for "jmp $")

  while(1)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__delay_cycles(50000);                  // Delay loop

    // C code to directly call an address location
    ((void (*)())0x350)();                  // Invalid fetch ("call #0350h")

    /* 0x350 is address of TA0R register and is within the module register memory
    address range (0x0100 --0x0FEF) */
  }
}

这段代码 有点 不懂啊、、、
谁能帮帮我理解  理解呢。。

网友:
这个有什么问题么?
只是TA1CCR0没有自动装载而已。
另外MSP430的TIMER用法很灵活,看下手册上面操作方法和图就会很清楚。

网友:
msp430采用的是统一编址方式,也就把ROM、RAM、外围模块、特殊功能寄存器等等安排到统一地址空间,这样就可以使用一组地址、数据总线、相同的指令对它们进行字或字节的形式访问(这点有别于传统的处理器如8086、51等),该例子所要说明的就是程序的非法跳转问题。((void (*)())0x350)()汇编之后就是JMP 0x350;按照常理,程序此时应该跳转到0x350这个存储空间去执行,但是对于msp430来说这个空间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区,并不是程序存储区,所以这个访问是非法的,结果就是造成单片机复位,程序重新执行,但是看上去程序就像主循环体内执行一样。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1;                            // 设置P1.0为输出
  TA0R = 0x3FFF;                            // 有效执行代码(相当于 "jmp $")(虽然存入了这个代码,但并不会被实际执行)

  while(1)
  {
    P1OUT ^= 0x01;                          // 通过异或运算对P1.0取反

    __delay_cycles(50000);                  // 延时循环

    // 通过C代码调用该地址
    ((void (*)())0x350)();                  // 无效访问("调用 #0350h")会造成单片机复位,并不会读取里面的内容

    /* 0x350 是TA0R 寄存器的地址并且在外围模块存储区
    地址范围为(0x0100 --0x0FEF)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意思 难道LZ不看上面那段说明性的文字么?

网友:
我现在都不会用看门狗。。。。唉,真悲催。。。。

网友:
楼主要先看看芯片手册中的各个模块~~

网友:
顶2楼的解释

楼主(2011-11-16):
回复 网友A:

非常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