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汇编、8086、单片机、CPU架构的一些不了解的问题

楼主(2011-10-15):
1,单片机有R0-R7寄存器,8086只有14个寄存器  首先,从支持的内存来看,8086支持1M,单片机只支持65K,但从General Purpose Register看,单片机比8086多了R0-R7,是不是控制器比处理器固定要多一些寄存器?

2,前面在一个QQ群里看到这个招聘问题
在51上MOV P0,#00;
和MOV ACC,#0;
MOV P0,ACC;有什么区别
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
(个人觉得是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和哈佛结构的区别)。

3,目前的单片机、微控制器是不是都CISC结构?只有DSP和AVR、PC机处理器采用了RISC结构?
为什么STC比Atmel的慢?Atmel一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STC要12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
CISC和RISC在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两个方面各有什么优缺点?

请各方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不知道放哪里,最近在学msp430f5438,就放这个版块了。。

网友:
为什么STC比Atmel的慢?Atmel一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STC要12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
----------------------
是说的51吗?好像反了吧。Atmel的51一直都是12周期的啊。只有其他公司的一些才号称4周期、单周期什么的。
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
第二个是寻址方式上的差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记错了。atmel是一个时钟一个指令周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认识的单片机比较少,可能存在误解。
就我用过的stc89c52和at89s52来说,stc的是12个时钟一个周期,atmel是一个时钟一个周期。当然,不能把高档的stc和低档的atmel去比较,就针对这两个型号而言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认识的单片机比较少,可能存在误解。
就我用过的stc89c52和at89s52来说,stc的是12个时钟一个周期,atmel是一个时钟一个周期。当然,不能把高档的stc和低档的atmel去比较,就针对这两个型号而言吧。

大锅,你搞反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1,单片机有r0-r7寄存器,8086只有14个寄存器  首先,从支持的内存来看,8086支持1m,单片机只支持65k,但从general purpose register看,单片机比8086多了r0-r7,是不是控制器比处理器固定要多一些寄存器?

2,前面在一个qq群里看到这个招聘问题
在51上mov p0,#00;
和mov acc,#0;
mov p0,acc;有什么区别
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
(个人觉得是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和哈佛结构的区别)。

3,目前的单片机、微控制器是不是都cisc结构?只有dsp和avr、pc机处理器采用了risc结构?
为什么stc比atmel的慢?atmel一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stc要12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
cisc和risc在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两个方面各有什么优缺点?

请各方高手指点指点。。

1.是不是RISC体系的寄存器要多些,编译器的工作多些?
3.微控制器RISC的多吧?intel 很多处理器是CIS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认识的单片机比较少,可能存在误解。
就我用过的stc89c52和at89s52来说,stc的是12个时钟一个周期,atmel是一个时钟一个周期。当然,不能把高档的stc和低档的atmel去比较,就针对这两个型号而言吧。

AT89s52是12个时钟一个周期的,而STC89c52是6个时钟一个周期的,也就是STC说的双倍速.
标准51是12个时钟一个周期的,一个时钟一个周期或其它的都是增强型了.

网友:
1、应该是楼上说的,是精简指令集的关系。或者51集成外设有关?
2、既然是在51上,怎么会是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和哈佛结构的区别呢,是寻址方式的不同。
    mov p0,#00;是立即数到寄存器,2B指令,12周期;
    mov acc,#0;立即数到地址,3B, 24周期;
    mov p0,acc;地址到寄存器,2B,12周期;
3、微控制器大部分是RISC的,cisc最典型的就是x86。
    stc89c52和at89s52理论上速度是一样的,都是12个机器周期的,stc的增强型51 stc12,c8051f这种是单周期的。

印象中是这样,楼下指正

网友:
9楼的对,stc89c52可选6T/1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