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10-15):
最近到手一块板子,上面有ADM6993 加华邦的W78LE58(51),没事干就写了下SMI管理口的程序,发现读地址1的数不对,只有1,3地址是不为0的,其他读出来的都是0,6993是3口以太网芯片,愿意帮我的话网上可以下一下资料看,在帮我看看程序谢谢。如果那位写过这个程序那就奉献一下参考一下也非常感谢。
它这个接口类似于I2C,只是帧结构不一样而已。

=>regad=0x01:rdata=0x3C4D1954:
=>[H:00111100:01001101:00011001:01010100:L]..地址1打出来得值

=>regad=0x03:rdata=0x00011F00:
=>[H:00000000:00000001:00011111:00000000:L]..地址3打出来得值

=>regad=0x04:rdata=0x00000000:
=>[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L]..从地址4以后打出来的值都是0

=>regad=0x0D:rdata=0x00000000:
=>[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L]

而且也写不进去,下面上一下我的读写程序。那位用过这个芯片的大哥指教指教看看。万分感谢。

//****************************************
EX. <35”1”s><01><01><00000><00100><10><001 0000000 000001 0001000001000000>帧结构
long unsigned int SMI_read(uint ad)//ADM6993 SMI read
{
        uchar a,d;long unsigned int recdata;

        SDC=1;
        SDIO=1;
        delay(50);

        for(a=0;a<35;a++){

                        SDC=0;
                        delay(20);
                        SDIO=1;
                        SDC=1;
                        delay(20);
                                }
        SDC=0;
        delay(20);

        //start.2
        SDIO=0;//.0
        SDC=1;
        delay(20);
        SDC=0;
        delay(20);

        SDIO=1;//.1
        SDC=1;
        delay(20);
        SDC=0;
        delay(20);
        //Opcode(read[10]).2
        SDIO=1;//.1
        SDC=1;
        delay(20);
        SDC=0;
        delay(20);

        SDIO=0;//.0
        SDC=1;
        delay(20);
        SDC=0;
        delay(20);
        /*
        //unused.3
        SDIO=0;//.0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SDIO=0;//.0
        SDC=1;
        SDC=0;

        SDIO=0;//.0
        SDC=1;
        SDC=0;*/
        //eeprom ad.6
        ad=ad<<6;
        for(a=0;a<10;a++)
                {
                        if(ad&0x8000)SDIO=1;
                        else SDIO=0;
                        delay(20);
                        SDC=1;
                        ad=(ad<<1);
                        delay(20);
                        SDC=0;
                }
        //EX. <35”1”s><01><01><00000><00100><10><001 0000000 000001 0001000001000000>
        //TA.2
        delay(50);
        SDIO=0;//.0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delay(20);

        SDIO=0;//.1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delay(20);
        //Register Data .32(16bit CMD&resdata)
        for(a=0;a<32;a++)
                {
                SDC=1;
                delay(20);
                d=SDIO;
                recdata=(recdata<<1)|d;
                SDC=0;
                delay(20);
                }
        /*for(a=0;a<16;a++)
                {
                SDC=1;
                delay(20);
                d=SDIO;
                recdata=(recdata<<1)|d;

                SDC=0;
                delay(20);
                }*/
        return recdata;
        SDC=0;//释放总线
        SDIO=1;
}

//****************************************
EX. <35”1”s><01><01><00000><00100><10><001 0000000 000001 0001000001000000>帧结构
void SMI_write(uint ad,long unsigned int wridata)//ADM6993 SMI write
{
        uchar a;

        SDC=1;
        SDIO=1;
        delay(50);

        for(a=0;a<35;a++){

                        SDC=0;
                        delay(20);
                        SDIO=1;
                        SDC=1;
                        delay(20);
                                }
        SDC=0;

        //start.2
        SDIO=0;//.0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SDIO=1;//.1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Opcode(write[01]).2
        SDIO=0;//.1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SDIO=1;//.0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delay(20);
        /*
        //unused.3
        SDIO=0;//.0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SDIO=0;//.0
        SDC=1;
        SDC=0;

        SDIO=0;//.0
        SDC=1;
        SDC=0;*/
        //eeprom ad.6
        ad=ad<<6;
        for(a=0;a<10;a++)
                {
                        if(ad&0x8000)SDIO=1;
                        else SDIO=0;
                        delay(20);
                        SDC=1;
                        ad=(ad<<1);
                        delay(20);
                        SDC=0;
                }
        //EX. <35”1”s><01><01><00000><00100><10><001 0000000 000001 0001000001000000>
        //TA.2
        delay(50);
        SDIO=1;//.1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delay(20);

        SDIO=0;//.0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delay(20);
        //Register Data .32(16bit CMD&resdata)
        for(a=0;a<32;a++)
                {
                if(wridata&0x80000000)SDIO=1;
                else SDIO=0;

                wridata=(wridata<<1);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
        /*for(a=0;a<16;a++)
                {

                if(wridata&0x80000000)SDIO=1;
                else SDIO=0;
                wridata=(wridata<<1);
                delay(20);
                SDC=1;
                delay(20);
                SDC=0;
                }*/
        //return recdata;
        SDC=0;//释放总线
        SDIO=1;
}

楼主:
没人回啊、

楼主:
看来这里用这个IC的人少啊。

网友A(2012-02-26):
最好仔细看看你模拟MDIO接口的时序是否正确,然后仔细看看芯片的datasheet,各个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2012-09-22):
引用 网友A:
最好仔细看看你模拟MDIO接口的时序是否正确,然后仔细看看芯片的datasheet,各个寄存器的地址 ...

这个代码,以前是有人用过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