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www.youspice.com 上的一个开关电源仿真文件。

楼主(2011-10-15):
其实MicroCap自带了大堆的开关电源仿真例子,不过俺还是想看看别人的仿真。
PWM控制电路为UC1846,测试用的负载是一个MOSFET和电压源,注意看波形。

图就不贴了。

网友:
虽然不懂,不过谢谢勤劳,无私的花生…

网友:
座板凳了,支持花生

网友:
这个软件安装起来好麻烦哦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频变压器只能用 电感L表示,不能用匝数表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的变压器模型的,不过它这个使用的是另外的模式。。。

回复 网友B:
这个软件安装起来好麻烦哦哦

确实很麻烦,整个就是一个破_解的过程。。

网友:
有问题问huayuliang 花生:
Evaluation版和你说的破_解版有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Evaluation版 有限制,不过俺不记得了。大概是几十个元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压器模型能反映匝数比吗:如高频变压器初级50T+9T,次级14T,如何用呢?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这个用的俺还不会用,应该是和耦合系数有关。

感觉还是用别的模型好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这个AC TO AC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 COUPLING 耦合系数。

网友:
K1中coupling改一下,波形对了,220V,15V,但显示电压怎么不对呢?

楼主:
你是指原理图上的电压吧?
那些值是你设定的时间范围内的最后一个数据点上的值。一般只能用在直流分析、动态直流分析上。

网友:
是原理图上的电压。要正确显示交流电压怎么做?
帮我设置一下,上传文件好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次级只有一组绕组时, COUPLING 耦合系数设一个就行。
但如果有2个以上时怎么设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法做,只能在分析结果的曲线中使用性能标签模式,比如用PEAK_Y得到峰值。。。

MC不是实时的仿真。。。

网友:
直流是实时仿真吧,我觉得交流应该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也不是实时仿真。。。只是稳态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个软件是实时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