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弄C8051F单片机,觉得这片子还行,容易上手,用过的说说心得啊!

楼主(2011-10-16):
不得不用,就弄了下,还行啊!当然性价比不如stm32,但是很容易从基本51过渡过来!

网友:
Configuration Wizard 2是亮点,容易上手主要是从这而来。

但只是对RESET初始化适用,有些默认的它是不管的,一旦你改过了,默认的,然后就。。。。。。

所以在反复切换是要注意的。

网友:
这个片子不是一般的贵……
呜呼

网友:
管脚负载不是一般的强!!!!

基本上每个管脚是 100MA,总共是 500MA。

楼主:
淘宝上面看了 f020竟然比stm32103vct还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面看了 f020竟然比stm32103vct还贵

现在已经算是很便宜了。c8051f020在03、04、05年用的时候还108.00每片呢(小批量)。

楼主:
估计以后还能便宜点吧

网友:
直接用STM32。我就是从C8051跳过来的!

网友:
在很多场合比较好用
1.stm32离了库,开发有点费劲,在处理需要嵌入几条汇编时不如C8051方便
2。我每每看到stm32那一堆排列乱七八糟的管脚就比较腻味
3。高档的F120里的pca0感觉比stm32的好用,灵活
4。F020,F120的D/A转换器比stm32的准多了,F350的24位A/D令人印象深刻,可以很容易的获得15位的成功
缺点:
要是调试接口不接地的话将十分令人崩溃
毕竟是8位的
100M的芯片功耗大
F020的P4,P5,P6,P7不能位寻址,F120可以

总之,我现在主要用F120,真的很贵,但成本不敏感的地方代替一般的51还是极好的,毕竟贵了快10倍了,没有花钱的不是。
而且,由于暂时用的人还不很多他人破译的代价较大
如果追求可靠性,我一直推崇飞利浦的东西。

楼主:
飞利浦?你是说LPC系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利浦?你是说lpc系列吗

是的,尤其是700系列OTP的

网友:
AVR和STM32都没有内部高性能的基准, STM32 的 64脚以下封装甚至连VREF引脚都没有,这点很让人崩溃.

网友:
我主要用C8051F410,  32K flash, 2K RAM ,  12位ADC, 12位电流型DAC, 内置基准源 ,49M主频(可超到98M), VIO独立,3.3~5V通吃,C2接口, 扯三根线就能调试.  实在是精品, 唯一不足是IO口少了点, 32脚封装.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看来弄弄还是不错,以前弄过lpc21XX系列,后来接触stm32就有抵触情绪,发现了周围好多朋友用c8051f系列作产品,弄了下,看了下系列的介绍,觉得还不错,到坛子里面一看,更有感觉了,哈哈!

网友:
F340  350 都用过  不错的

网友:
AVR和STM32都没有内部高性能的基准, STM32 的 64脚以下封装甚至连VREF引脚都没有,这点很让人崩溃.
================================================================================================
64脚以下的,参考电源引脚在内部,连接在AVDD AVSS上,楼主,看看DS

楼主:
cortex-m3还没弄,听说cortex-m4又要出了,算是赶不上了,够用就行了!

网友:
好是好,就是贵,以前用过一下。

网友:
要是真正做产品的话,小心它的调试接口,调试完毕就接地处理,不然抗干扰不行。

网友:
020用过做了 一个简单的数据采集的小系统  感觉很好用 很方便 嘻嘻

网友:
C8051F部分型号不用外接晶体也能做通讯用,喜欢这点,工作中用的不少。呵呵

电路设计时,复位上加一个电容,在调试完毕后加上,有助于系统可靠复位。

当前价格已降了好多了。呵呵

网友:
耗电上比CM3有优势,还有次驱动步进电机,当时没有带DAC的ARM
所以选了C8051

网友:
现在用51的地方没有对于成本不敏感的地方吧?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买到TI的280X系列单片机,那个外设肯定比C8051F好用,而且抗干扰和稳定性也不是51能比的。因此完全不清楚C8051F的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avr和stm32都没有内部高性能的基准, stm32 的 64脚以下封装甚至连vref引脚都没有,这点很让人崩溃.
================================================================================================
64脚以下的,参考电源引脚在内部,连接在avdd avss上,楼主,看看ds

DS看过了,芯片买了几个但还没有使用过, DS上说,VDDA最多和VDD有300mV的压差, 如用3.3V的VDD, VDDA只能在3~3.3V之间, 用供电电源(比如常用的LDO)当基准的最大缺点就是温漂很大, 环境温度一变或工作发热, 12位ADC完全无法发挥其精度,真是鸡肋呀.

楼主:
楼上见解很独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见解很独特
还没用过STM32,才买了几个芯片,还没时间搞. 请指教,为什么说"独特"呢?

网友:
C8051F适合51转来的,对于keil熟悉的人。批量价还是不错的。还有他的调试工具确实不错,简单

网友:
不要和stm32比好不好,呵呵,c8051的优点我觉得就是51的衍生,而51又很有群众基础,另外就是他的模拟功能,比如有24bitad的型号, 缺点么,还是因为他是51系列的衍生,对速度什么的有一定要求的场合还是用arm,另外c8051的调试器远没有jlink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和stm32比好不好,呵呵,c8051的优点我觉得就是51的衍生,而51又很有群众基础,另外就是他的模拟功能,比如有24bitad的型号, 缺点么,还是因为他是51系列的衍生,对速度什么的有一定要求的场合还是用arm,另外c8051的调试器远没有jlink好用。
是的. 历史原因,51的RAM很烂, 8位机速度也不能和32位ARM相提并论. 但C8051F系列功能做的真是好.
STM32的Ref真的蛋疼,其它的还没体会,正准备有时间玩一下.

网友:
至少我用F120就是冲着它的AD和DA以及板载的电压基准去的
其实这时用F020功能是没区别的,但考虑到如果单买同样规格的ad和da以及电压基准更贵,所以就选择了f120
选择了f120马上就把100m的优势发挥出来了,原因是要fft
现在只要是用ad,da的地方就想到用c8051

至于速度,那当然stm32要强得太多,但并不是有了速度就有了一切,还要看用途

楼主:
多谢各位,坚定了信心

网友:
一个朋友用c8051做校验泵的,还不错,比较适合有51基础的人。交叉开关要熟悉下。

网友:
全系列用 C8051F。020,120,300,340,350,410。

网友:
就是贵了点,最便宜的 300,也要3块呢。

话说,不用外部晶振。

网友:
挺贵的呢,不过还值得,51衍生过来,负载很强

网友(2011-12-18):
回复 网友D:
要是真正做产品的话,小心它的调试接口,调试完毕就接地处理,不然抗干扰不行。

请问怎么个接地法?

网友:
复位要断电才行,我们用的那几个板子都是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下拉电阻

网友:
C8051F系列还是很不错的,上手容易

网友(2012-02-23):
回复 网友D:

JTAG口的那四根线都接地吗?

网友:
在用F340和F320.主要是看中管脚排列得很整齐。话说STM32的管脚排列得很乱,本来点TFT屏要高速一点想用STM32,一看管脚就纠结了...

网友:
C8051F是真的很贵呢

网友:
C8051F的价格早就下来了,一朋友用C8051F340用的很多,他们的批量采购价也就8元,其内部基准确实很稳。

网友:
有竞争才能降价啊! 以后还会降是一定的。 lz要一本datasheet用的那个register可以随时查一下。找厂家要一本。

主要优势在于模数混合,象电表之类场合挺好。 我主要利用其io多,省扩展。

网友(2012-05-27):
我有4个C8051F340,驱动LED屏用的,最近在弄,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2012-10-12):
我也是看在C8051F340 AD精准

网友:
用过51再用新华龙的确实容易上手,而且说明书资料等都还很详细,就是价格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