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16的快速PWM

楼主(2011-10-16):
老师请教一下,快速PWM模式中改变OCR0的值可以获得不同的占空比,这样在一个周期里高低电平改变的起始时间不一样,是不是说相位就改变了啊?那么快速PWM模式也是相位可调的呢?
这样理解对吗?谢谢指教

网友:
用英飞凌的单片机吧,那个实现PWM非常方便。

网友:
一个周期里高低电平改变的起始时间不一样表现为指占空比不同。
相位是是指每个周期开始电平的上跳(下降)与定时器的起始对齐情况(通常对准计数器的值为0时的时刻)。

8位快速PWM方式,为单程计数方式,定时器的计数器为0时,总是出现PWM的上跳,接下来PWM的下降可能有前后,此时占空比不同,但下一个PWM的上跳还是在定时器的计数器为0时,所以相位是不变的。

如果计数器工作在双向模式,则相位和占空比都在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老师,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