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1ns脉宽,占空比、幅值、延迟均可调应该使用什么软件或是芯片实现

楼主(2011-10-16):
各位大侠,我是初学者。现在课题要求产生1ns脉宽,占空比、幅值、延迟均可调,您们觉得该使用什么软件或是芯片实现呢?我一点都不懂啊!之前想着用FPGA加DDS芯片,今天听一个老师说,依照我现在的基础和这个课题的难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建议我要不降低指标要不就买一些别人已经模块化的器件,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侠们帮帮忙了。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啦!小妹真的好着急的啊!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难

产生1ns的波形本身就需要1G的频率...你还要占空比,延迟可调...

用高性能FPGA倒是可以实现数字方波的...

但你又要幅值可调,又要加模拟电路...处理1G带宽的模拟电路又是个难题

这位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

网友:
依照坛里潜规则,自称妹子要先上高清无码PP验明正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依照坛里潜规则,自称妹子要先上高清无码pp验明正身。

哈哈,差点忘了这回事,顶

网友:
LZ跟郭德刚有一拼, 哈!

网友:
1GHz的脉冲,要5倍带宽才像样吧?1GHz的模拟电路过去肯定失真了。这个要求我表示难度挺大。

网友:
应该不是太难吧。有部分射频芯片能产生高于1Ghz的波形,甚至自己做振荡器也可以啊。然后自己用模拟器件搭一个模拟可调的。不过要涉及传输线理论。

网友:
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幅度可调 很难

网友:
用高速与门,同输入,但是两根输入线的PCB长度相差10cm,每一次电平变化可以产生一次1ns脉宽的低电平。幅值、延迟均可调我就不会了

网友:
这个课题估计得搞过雷达或者UWB的才能搞得定。搞这个需要非常丰富的微波电路经验,还要大把的钱找稀有器件,还有上好的仪器。
例如超窄脉冲发生一般用阶跃恢复二极管(SRD),这玩意可不好找。
如果只知道FPGA和DDS这些东西,不可能搞得出来。

网友:
如果上高清无码,如gzhuli法眼,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
"产生1ns脉宽,占空比、幅值、延迟均可调"
更具体的要求没有,这些量可调到什么程度呢?
看看斯坦福的DG535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
觉得实现自己做,实现这台仪器的功能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初学者的项目真令我们老电工汗颜

楼主(2011-12-19):
回复 网友B:

我是学信号与信息处理的,上研究生呢!课题就开在这个上面了!现在想出来个办法就是,用两路低频信号进行异或产生1ns 的脉宽信号。目前想着用FPGA实现,幅度,听说是可以用可编程基准电压源实现,具体能不能还不知道呢!还请您帮帮忙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还不熟悉这个网站呢!回头我具体看看怎么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熟
以前倒是整理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发在这里,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441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hysis&bbs_id=9999

网友:
楼主上传无码高清免冠免眼镜照片,咕哥会帮你想办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上传无码高清免冠免眼镜照片,咕哥会帮你想办法的!

还要是正面的,背面的不要

网友:
目前高能物理探测中普遍用到的时间测量模块都是用的老外的仪器,国内据说做不到。谁要是能够做出来钱是滚滚而来。ns级别的时间间隔脉冲,测量精度要求达到几十ps甚至十几ps,同时要求尽量小体积,可以实现高速的几百通道甚至几万通道的同时测量。有没有高手能做的?

网友:
要求产生1ns脉宽,占空比、幅值、延迟均可调
这个要求好高啊,不过可以故意曲解之,哈哈。

PLL芯片,NBC12430,安森美的,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1ns脉宽,对应频率500MHz(按占空比1:1算,上升沿1ns,下降沿1ns,即为500MHz)。NBC12430输出频率在50~800MHz之间,满足你的要求。
占空比,芯片本身肯定存在误差的,所以可变,但无法手动调整。范围在47.5~52.5%之间。
幅值,这个好弄,改变电源电压就行了。芯片本身支持3.125~5.25V。要想范围再大,就在输出端并上电位器调节吧。
延迟,这个同占空比一样,芯片本身的误差,可变但不可调。

这个芯片实现很简单,只是不好买。
话说,这么NB的性能你们老师怎么验收,尤其是占空比和延迟,难道真的需要100G带宽的示波器来测量?

网友:
100g带宽的示波器,很多大学实验室都用,都放得发霉

网友:
该不会是大学生吧?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狐狸这事就算了吧,就算上pp,大家也没办法解决……

虽然pp很有诱惑力。

网友:
光纤前端 是工作在高速脉冲下的吧
-------
虽说本坛有如此杰出的规矩,但是,我除了被吓着一次,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目前高能物理探测中普遍用到的时间测量模块都是用的老外的仪器,国内据说做不到。谁要是能够做出来钱是滚滚而来。ns级别的时间间隔脉冲,测量精度要求达到几十ps甚至十几ps,同时要求尽量小体积,可以实现高速的几百通道甚至几万通道的同时测量。有没有高手能做的?

传说中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高能物理中各种粒子的飞行时间探测,都是大项目。国内清华投资了几十个亿在四川锦屏搞暗物质探测也都需要用到类似的高精度时间间隔测量仪器模块。这些模块从国外采购价格都高的离谱。

网友:
这个课题标准是哪个老师提的哦?
1ns脉宽,又要幅度可调,需要对高频模拟电路有相当的功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O(∩_∩)O谢谢了啊!请问你是不是做过类似的啊?还请多多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想出来个办法就是,用两路低频信号进行异或产生1ns 的脉宽信号。目前想着用FPGA实现,幅度,听说是可以用可编程基准电压源实现,具体能不能还不知道呢!请问你觉得可编程基准电压源可不可以实现幅度可调呢?期待你的回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
您好!是这样的,最近看了一篇论文说是用两路低频信号通过不同的延迟之后进行异或可以产生1ns 的脉宽信号。目前想着用FPGA实现,幅度,听说是可以用可编程基准电压源实现,具体能不能还不知道呢!主要是我要实现的是以50KHz左右为周期的,脉冲宽度最小为1ns可调的,幅度可调的。您觉得好不好实现呢?还有就是现在的可编程基准电压源有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呢?非常期待您的回复啊!我的邮箱是yaoyezhilv@163.com ,期待与您取得联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好!对不起啊!忘记把一些条件列出来了,我要达到输出频率在1K~100KHz之间可调的,您说的那个NBC12430有没有输出频率更低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好!真是这样的吗?能帮忙出一下主意不?非常感谢啊!

网友:
我倒是想到一个在TDR中应用的问题:

脉冲输出后,如何迅速的将端口置为输入态,否则接收不到电缆的反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