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的可变螺距四旋翼

楼主(2011-10-1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3MTUzMDU2.html

网友:
强顶!老的视频都看过,这个倒是第一次看到,原来这帮人竟然还在搞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m

3楼,你的头像很搞笑,我小时候干过类似的事情

自然课老师让我们用一节几十公分长电线绕在铁钉上做一个小电磁铁,然后接在干电池上可以吸起大头针什么的

我把它直接插进了220V插座,于是砰的一声电线皮烧烂,保险爆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小时候把2.5v的电珠缠好线,用手拿着往插座里塞

也是彭的一声,黑了

网友:
可变螺距。。。是不是说就是可以做更细致的动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