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发个自己写的fpga和单片机spi通信程序(大鸟飞过)

楼主(2011-10-16):
/*==============================================
*        描    述:SPI总线接收--一次接收n位的数据
*        开始时间:2011-04-16
*        完成时间:2011-04-16
*        最后修改:2011-07-21
*        版    本: V7.2
*        作    者:林鸿
*        说        明:        MCU发送数据,PFGA接收,时钟上升沿接收数据
                        每次接收的数据为n位
*        备        注:  parameter        Wei=n;  n为自己要改的位数 一般为2的整数倍,比较好操作
//==============================================*/
module SPI_Receive_n(D_out,Clk,Sdi,Cs);
parameter        Wei=n;

output reg[(Wei-1):0] D_out;         //数据输出
input Sdi;                           //数据输入
input Clk;                                 //时钟信号
input Cs;                                  //片选
reg[(Wei-1):0] Date_in;
integer i;

always@(posedge Clk)        //在上升沿的时候接收来自MCU的数据
begin
  if(Cs==0)
          begin
                   Date_in[0] <= Sdi;
                   for(i=0;i<(Wei-1);i=i+1)
                        begin
                                Date_in[i+1] <= Date_in;
                        end
        end
  else if(Cs==1)
        begin
                D_out[(Wei-1):0]<= Date_in[(Wei-1):0];
        end
end
endmodule

/*==============================================
*        描    述:SPI总线发送n位的数据
*        开始时间:2011-4-1
*        完成时间:2011-4-1
*        最后修改:2011-08-30
*        版    本: V7.4
*        作    者:林鸿
*        说        明:        MCU接收来自FPGA的数据,下降沿的时候FPGA发送数据
*        备        注:parameter        Wei=n;  n为自己要改的位数 一般为2的整数倍,比较好操作
//==============================================*/

module SPI_send_n(Cs,Clk,D_in,Sdo);
parameter Wei=32;

input Cs;
input Clk;
input [(Wei-1):0]        D_in;
output reg Sdo;

reg[Wei:0] Date_in;

always@(negedge Clk)
begin
        if (Cs)
                begin
                    Date_in[Wei:0]=D_in[(Wei-1):0];
                        Date_in[Wei]=1'b0;
                        Sdo=1'b0;
                end
    else if(Cs==0)
             begin
                        Date_in=Date_in<<1;
                        Sdo=Date_in[Wei];
                        Date_in[0]=0;
                  end
end
endmodule

以下是单片机部分
/*==============================================
*        描    述:SPI总线
*        开始时间:2011-3-30
*        完成时间:2011-3-30
*        最后修改:2011-07-22
*        版    本: V7.3
*        作    者:林鸿
*        说        明:
*        备        注:
//==============================================*/
#include        <c8051f020.h>
#include         <intrins.h>/*包含含有_nop_()函数的头文件*/
#include        "delay_020.h"
#include        "SPI.h"

/*-----------------------------------------------------------------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入口参数: 待发的数据
*         返回参数: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注意事项:时钟是上升沿的时候发送数据,片选低电平有效有效
//------------------------------------------------------------------*/
void Send_char(uchar Date_Send)
{
        uchar        i=8;
        Cs_out=1;
        nop;
        nop;
        nop;
        Cs_out=0;
        Clk=0;
   while(i)
   {
                   Clk=0;
                   Mosi=(Date_Send&0x80);
                Date_Send<<=1;
                   Clk=1;
                i--;
        }
        Cs_out=1;

        Clk=0;                                //先给一个上升沿来更新FPGA里面的值
        nop;
        nop;
        Clk=1;
}

/*-----------------------------------------------------------------
*         函数功能: 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         入口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注意事项:时钟是下降接收数据,片选下降沿有效
//------------------------------------------------------------------*/
uchar        Recive_char()
{
        uchar        i=8;
        uchar        Date;
        Clk=1;                                //先给一个下降沿来更新FPGA里面的值
        nop;
        nop;
        Clk=0;
        Cs_in=1;
        nop;
        nop;
        nop;
        Cs_in=0;
        Clk=1;
        while(i)   //下降沿的时候采集数据
        {
                Clk=0;        //FPGA的数据发送到MISO总线上
                nop;
                nop;
                Date<<=1;
                if(Miso)
                        Date=Date|1;
                i--;
                Clk=1;
        }
        Cs_in=1;
        return Date;
}

网友(2011-12-08):
正在写有关的,不知你这是否正确,不过仍然谢谢楼主,参考参考。呵呵

网友(2012-04-07):
正在写有关的,借鉴一下

网友:
不久的将来会用到,研究研究

网友(2012-08-19):
我表示搞不定!

网友A:
俺也刚写了个  SPI通信的  定义了4个命令   FPGA中总共有230位的 配置寄存器  命令包含读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也刚写了个  SPI通信的  定义了4个命令   FPGA中总共有230位的 配置寄存器  命令包含读写。 ...

是跟c8051f020的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跟c8051f020的嘛?

FPGA 做的SPI从机     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啊。

网友:
for循环都用上了,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 做的SPI从机     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啊。

能分享点资料不? 邮箱是 qzdianzikejixiehui@163.com 谢谢啦!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一个简单的

网友:
楼主的程序是不是有点小错误啊?????

网友C:
   Date_in[i+1] <= Date_in这里需要修改一下,   Date_in[i+1] <= Date_in[i],不然好像不能用啊

网友:
就是,楼主,你的fpga程序里面最好别用for,用状态机+变量。

网友B(2012-09-26):
引用 网友C:
Date_in

大哥 这样改了 fpga接收到我数据也不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 这样改了 fpga接收到我数据也不对啊?

我用的是同步时钟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兄弟你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同步时钟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兄弟你改一下试试

可以了 谢谢!

网友(2014-03-24):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同步时钟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兄弟你改一下试试

请问下 怎么改 不太清楚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检测 是单片机还是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