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nix 64mbit sdram 资料, hy57v641620ftp-7 跑不了133M???

楼主(2011-10-16):
alldatasheet上下载的

HY57V641620ET

www.hynix.com上下载的

H57V1262GTR  貌似没有64Mbit的sdram了,只有128和256的

可怎么也找不到 hy57v641620ftp的

可是ftp的后缀是什么意思呢

在官方的命名规则里也找不到。

楼主:
为什么 要纠结它呢

原来我用的HY57V641620ET-H的做视频采集 SDRAM能跑到133M

可现在卖回来的芯片是HY57V641620FTP-7

当初我想-H的是133M的,-7是143M的

E和F是内核版本,FTP的还要高一个版本 按理说应该能代替

可发现,133M都跑不起,100M才行

连续试三块都是这样。。

难道又要换回ET的

或者用最新的H57V1262GTR??

坛友有没有用HY57V641620FTP-7跑过133M?

楼主:
原来是相位设置问题

测试结果如下

hy57v641620ftp-7
        100Mhz  sdram_ext_clk  -75deg
        130Mhz  sdram_ext_clk  -3.07ns  (以前用hy57v641620ET-H时是设置的-65deg)
        143Mhz  sdram_ext_clk  -2.97ns

网友:
列选延迟问题?

网友(2013-06-08):
我把HY57V641620FTP-7换成HY57V281620A 16bit中的高4bit就不对了.

网友(2013-09-25):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相位设置问题

测试结果如下

您好! 我是请教下HY57V641620ET-H 能跑100M吗?100M相移要多少?

网友:
你好,我用HY57V641620ET-H跑不到100M,而用HY57V641620FTP-H能跑到100M,请问两者的时序有区别吗?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