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 求解

楼主(2011-10-17):
还请哪位给说个明白324在此处作用.

网友:
电压转电流

楼主:
都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
使R5上端电压V1等于R1,R2分压之后的电压V2,而不是V2 - 0.6V

楼主(2012-09-28):
引用 网友A:
使R5上端电压V1等于R1,R2分压之后的电压V2,而不是V2 - 0.6V

想请问这种电路有什么用.

网友:
这是一个恒压源,输出电压等于LM324正相输入端的电压,即R1和R2的分压。 早先见这个电路是R5是负载来着

网友:
应该是横流吧  恒压的话有点奢侈了

网友:
恒压,R5上的电压始终等于R1,R2的分压。

楼主(2013-01-10):
这个三极管干嘛用????

网友:
三极管用来扩流

网友:
电压跟随器啊

只不过用三极管扩流了

网友:
定电压转定电流,电压电流转换器,比如在工控上1-5V转到4-20ma,一般要求不高的就经常应用这个电路。

网友(2013-12-16):
324射极跟随器,三极管放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