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你好,我的m16的twi好难用,有时twint总是不置位,程序死在那儿了,和24c02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1-10-17):
昨天用TWI发现TWINT总是不置位,程序死了,今天瞎搞又行了,但是搞了一天和24C02都通信不了。用示波器查看有波形,发现在发送A0后没有收到ACK,2402手册上说应该有ACK才对,我这是哪儿的问题呢?
谢谢哦

网友:
请购买我编写的教程学习,里面有详细的讲解和采用不同方式操作24Cxx的例子。
这个不是学外语,学文科,几句话就能说明问题的,出了问题,各种可能性都存在,需要实际的看才行。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看吧……

网友:
SCL 速度 小一点,1KHZ试试

上拉电阻最好接上

网友:
软件模拟IIC确认你的24C02没有问题/接线没有问题之后再调试硬件TW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模拟iic确认你的24c02没有问题/接线没有问题之后再调试硬件twi

你说的是一个办法,但是我看波形是正确的,没ack